[家电] 使用多年的小日本电源没有电流电压输出

楼主(2019-05-08):
论坛里哪位大师会修菊水电源帮帮我吧!谢谢

网友:
估计输出部分有短路了。

网友A:
多少安多少伏的,出不出

网友:
修过电子仪器一段时间,,后来嫌价格低,木有再去拿货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安多少伏的,出不出

这个应该是pan35-5吧

网友B:
既然维修电源都有了~怎么不会修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维修电源都有了~怎么不会修电源呢?

这个电路有点复杂俺们只能修一些简单的电源

网友C:
弄来我给你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来我给你修修

这个东西弄来弄去太笨重了运费也不便宜您不能直接指导修好了给你报酬

网友D:
这个问题简单,应该是有一个快速恢复二极管击穿短路了,我的电源之前因为我给电池充电激活,电极接反了,击穿快速恢复滤波二极管,出现故障和你的一样。
排除故障方法:先从接线端往里查,看一下有一个滤波快速恢复二极管的,100%是这个坏了,拆掉这个二极管就可以使用了。

有强迫症的可以装一个10a快速恢复二极管回去,带快速恢复二极管滤波可以有效保护反向电流损坏电源,输出电源更稳定,不带正确使用也不会有什么明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简单,应该是有一个快速恢复二极管击穿短路了,我的电源之前因为我给电池充电激活,电极接反了,击 ...

这些二极管之类的我全部都拆下来测量过,现在就是怀疑一个高精度的电阻集成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简单,应该是有一个快速恢复二极管击穿短路了,我的电源之前因为我给电池充电激活,电极接反了,击 ...

就是这个高精度电阻模块有点怀疑,为什么每一个脚都是痛的度娘上找不到任何的有关资料

网友:
菊水电源好电源,多少人都希望拥有一台。

网友:
那个电阻都能坏的话,,,你这个电源都可以报废了,,这个是高精度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高精度电阻模块有点怀疑,为什么每一个脚都是痛的度娘上找不到任何的有关资料 ...

你肯定是没有找地方,还有一个这个病因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和我的差不多,给电池充电电极接反过?

网友:
和我那个被快递摔坏的一模一样的的型号唉

网友:
还没弄好吗,老板出不出

楼主:
修是修好了就是这个精密的取样电阻坏了还有一个输出控制芯片,这个精密电阻价格不便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