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拆解』拆修惠格浩碎纸机并去掉保护微动(VICORHOOD 004CC)

楼主(2019-05-08):
『X拆解』拆个惠格浩碎纸机去掉保护微动
朋友给了一台碎纸机,说不能正常运动,想让我给折腾下。

给了说明,纸张太多不容易折腾

还居然有开关,功能还齐全

各种说明,只为了不让伤人

品牌

整体大小不大,但很重

碎纸缝里看到的触发,看来自动就是由这个而触发

反面,看看碎纸用的嘴牙

铭牌

细看之下发现这一处,原来是个微动,只能放在特质的收集桶上,才能使用碎纸机

开壳,大大的交流大电机

黄油各种飞溅

纸张触发微动,这种结构,可以触发后碎纸5秒左右,保证放进去的纸能够碎掉并且不残留,是个不错的方法。

超大的交流电机,还要用碳刷的,所以才能达到碎纸要求

底座的保护微动,摁住通路才能正常使用微动。

残留的碎纸也不多,看来简单的结构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如果想要不是配套的碎纸桶,那就只能短接保护微动了。

同时告知朋友需注意。

网友:
修理电器一定要注意原厂带的安全保护装置,千万不要以能工作为目的而轻易取消安全保护装置,自己用无所谓(本身也知道注意安全,更知道安全保护装置已取消),如果是单位的,别人使用而导致安全事故,你是逃脱不了干系的!!例如:电器的保险丝熔断了,手头没有,用铜丝代替(可能我们偶尔也会这么做),一旦由此引起重大火灾事故,那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网友A:
我接触过的几款碎纸机都是用红外发射接收管来检测是否有纸张的

网友:
光电感应的比较好

网友B:
安全最重要,如果不是用原装桶可以对触发改动一下,但不能取消,你看看那两排牙卷进去就是重伤呀

网友:
跟大型粉碎机原理差不多,那个秒杀一切,这个只能吞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最重要,如果不是用原装桶可以对触发改动一下,但不能取消,你看看那两排牙卷进去就是重伤呀 ...

问题这触发放哪都不合适,只能购买原装桶。。可是你会捡了一个鼠标而去配一台电脑吗?所以只能放弃保护,同时对朋友进行深刻告知。

网友:
短接保护有安全问题,尽量别取消这些功能。

网友:
机械的微动就是不怎么好用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串激电机应该是直流电机吧?

网友:
没有牙膏了。。。
单位有个大的,可以直接碎成接近粉末状。
敏感文件粉碎后直接打浆然后进下水道。。。

网友:
謝謝分享  没见过,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接触过的几款碎纸机都是用红外发射接收管来检测是否有纸张的

单位也有一台,坏的原因居然是纸太厚,齿轮打坏了。。然后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