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你们米沃奇m4d都是在哪买的

楼主(2019-05-08):
某宝全新一千多,咸鱼要怎么淘?感觉都是翻新的,怕配件都被换了

网友:
买个二手的用用呗

网友A:
低于500都是二手机,这个得考眼力了。

网友:
歇歇心心买全新吧  闲鱼二手好货不多

网友:
二手买带标贴好些。

网友:
不值钱了,里面也没几个零件,我都无意淘过几个开关出掉了,感觉内部很简洁,i似乎不用纠结质量问题,配件便宜,坏了最贵的配件也不超50元吧,,电钻电批没几个配件不怕,电锤才是头痛的东西。

网友:
感觉电动工具这种翻新的不行,还是买全新的吧

网友:
闲鱼上200多随便买吧 随便用用不心疼 家用估计很难用坏。。。

网友(2019-06-10):
这要靠运气

网友:
工具都上闲鱼淘,看到实物照片再付款,不差钱就直接上京东买

网友:
买过全新的盒装   980

网友(2019-07-11):
买过2个 都是改了电池的。一个买来自停是坏的 电路板跑电 后来还废了我一颗全新的vtc6 。另一把各方面正常 然后我不想用改装电池了 这个里面电池触点都剪掉了 拆开一直没装好 买了的基本全新的充电器和电池闲置几年了。去年年底买了个便宜但不知好坏的m4d电路总成 买来就放柜子里没动过了。不建议买改内置电池的 不靠谱。目前我用的是牧田7.2的电起子+冲击批 组装电池原装充电器 挺好的 不过毕竟是7.2 起子初始档位扭矩略大了些也没有电量显示 稍嫌遗憾。

网友:
国内又没有仿制的配件,不明白你担心什么,都是原件,无非是新旧而已。不太明白你买二手,又关心这个,有什么含义。

网友:
弄个标签机。这个基本没法拆

网友B(2020-07-20):
引用 网友A:
低于500都是二手机,这个得考眼力了。

楼主你好。我刚*鱼买的m4d,反转正常,声音好听;正转有时电量指示灯亮但不转,有时转但很慢,声音也很难听,这情况是电机问题还是开关问题呢?还有电子自停的三根线断了,插头没有了,应该与前述故障没关系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刚*鱼买的m4d,反转正常,声音好听;正转有时电量指示灯亮但不转,有时转但很慢,声音也很难 ...

正转时转时停,一般是开关那儿触点有问题,轻轻拆开,重新打理一下就行了。注意:正转拨动杆那儿有很小的轴珠和弹簧,不要蹦掉了。接到波箱前面的三根线,是前端光耦器的连接线,必须重新换线,因为断线一般是安装时外壳压断了。

如有什么问题,私信给我。

网友C(2020-12-15):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刚*鱼买的m4d,反转正常,声音好听;正转有时电量指示灯亮但不转,有时转但很慢,声音也很难 ...

大佬 你的那个omnibook300  还在不?我看到你15年发的那个帖子

网友(2022-01-18):
引用 网友C:
大佬 你的那个omnibook300  还在不?我看到你15年发的那个帖子

刚看到。发帖不久就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