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低音炮无线数字功放改无线(求高手)

楼主(2019-05-08):
这是拆低音炮的内置功放板带无线的(无线模块为5.8G 的DWHP83模块),蓝牙没办法匹配,不知道是不是频段的问题~,现在想改装下,看板还可以,看看有没有那位大哥可以指点下。

网友A:
这个不用再想了,STM32是有烧录程式的,可以配合模块对模块及DSP进行控制,更换蓝牙模块同时也需要修改STM32里的程序,否则控制电路用不了,只能单独使用功放部分,而且连按键板、灯板都没有,无法控制甚至连机都开不了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个人家拿来的,无法联机,拆了扔了

网友:
5.8G模块应该可以跟双频路由连接吧?然后应该有软件可以在电脑或手机端控制的

网友:
跑一下线路,跳过主控改蓝牙试试

网友:
找到蓝牙的音频输出端,接有线用

网友B:
目前来看 直接改成功放倒是可以 要用蓝牙不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再想了,STM32是有烧录程式的,可以配合模块对模块及DSP进行控制,更换蓝牙模块同时也需要修改STM3 ...

不用蓝牙,直接改成有线的,可以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来看 直接改成功放倒是可以 要用蓝牙不太可能

直接改功放怎么弄?有什么高招?

楼主:
目前找到的相关资料(如附件)

网友:
会不会是带DLAN 功能的呢??

网友(2019-09-29):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怎么保证信号接收

网友:
我现在一个音箱 怎么能配对

网友:
有大佬知道吗

网友:
不能沉了

网友(2020-03-30):
请问搞定了吗?我也有一样的5.8GHZ的,没有发射端,想改

网友:
看功放块有没有模拟输入端,如果有就好办了,加个蓝牙板。

网友(2020-12-19):
搞定没有,这个模块我有用过。

网友:
会给32写程序的话很容易改,不会写程序的话,淘宝上卖的蓝牙功放板比较适合
这功放板的音频是走i2s协议的,直接外接蓝牙接受模块没法工作

网友(2021-10-15):
这个板子很诱人,不知功放是什么芯片?我手上也有一片类似板子,电源+tas5731m*2+无线子板,由一个单色led和一个按键实现人机交互,和漫步者s301的无线重低音音箱类似,芯片方案一个17年一个12年肯定不一样,还没试过s301主音箱去连接那个板子,也许,也许会有惊喜,毕竟同时有s301和这样板子的人不多。这板子如果能用上发挥价值,加上96khz或以上采样频率400元应该能卖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