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做NAS功率51W算大不?

楼主(2019-05-08):
老联想电脑做nas功率51w大不(本地0.85元一度电,一个月电费要31元钱),显卡拨了的,一般的白群辉功率多大,我想参考一下?

网友A:
好大。。。。。。表示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大。。。。。。表示用不起

多大算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大算好的

几块硬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大算好的

哈哈,其实50w还行,这边电费5毛8。看到一款双核商品群晖写着最高10W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其实50w还行,这边电费5毛8。看到一款双核商品群晖写着最高10W功耗

那么便宜,我这8.5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硬盘?

一块硬盘呀

网友:
应该算高了吧。1个盘,感觉20左右可以接受

网友C:
最近流行的蜗牛星际,了解一下,250元左右,4盘位,可以安装黑裙,功率应该在2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流行的蜗牛星际,了解一下,250元左右,4盘位,可以安装黑裙,功率应该在20W左右
...

我也想买

网友:
蜗牛实测,自带固态装系统,外挂1000G硬盘,装win10,开机后静态21W左右浮动,播放1080P视频25W左右。不挂硬盘15W。

估计用群晖或许能功耗低点,毕竟系统不同。

很多人小看了这机子:

网友:
这个机箱折腾折腾装个8-10块硬盘没问题,主板上应该起码4-6个硬盘口,再pci扩展,本身3-5个硬盘位,还可以用3光驱位转5硬盘位的架子再加硬盘。cpu如果775或者速龙双核以上可以降频使用啊,或者装win,在电源设置里限制性能,反正只后台联网用也用不了多少。

网友:
我用的J1900,电源80PLUS。功耗10-15W,烤鸡测试功耗20瓦

网友:
这也太大了,长期待机的,超过15W就要考虑清楚啦。

网友:
耗电大了点!我用下载宝pro带一块3T大硬盘,功耗10-12W,或者用块N3150 DC供电主板带一块大硬盘,13-15W

网友D:
我的蜗牛星际,原msata装系统,再挂2块4T,一块1T和一块500G硬盘,待机40W。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蜗牛星际,原msata装系统,再挂2块4T,一块1T和一块500G硬盘,待机40W。

1块硬盘6瓦,4块硬盘24瓦,加系统功率,40瓦也不错了!希望能休眠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E:
200多元包邮的星际蜗牛多爽,J1900 + 千兆 + 4G + 16G + 四硬盘位抽屉,省电、小巧、便宜,掏宝一搜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多元包邮的星际蜗牛多爽,J1900 + 千兆 + 4G + 16G + 四硬盘位抽屉,省电、小巧、便宜,掏宝一搜一大把 ...

昨天我就买了a单211,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我就买了a单211,呵呵

现在价格 多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