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内存故障的机器无法安装系统,换下来的内存能修复吗

楼主(2019-05-08):
遇到一台电脑,小孩玩游戏但是安装不上,我以为系统问题,直接装了系统发现每次都会出错意思是解压失败,用安装版也不行win7,10都试了,换U盘一样,以为硬盘有问题,换了个也不行,偶尔成功进入系统,安装游戏就会提示解压包损坏,但是在别的电脑上安装正常,这才怀疑内存有问题,换了一个好了,内存是个杂牌ddr4 8G的,这种故障的内存条能修复吗,看着正常却不能用可惜了

网友:
 能修吧,我觉着杂牌条很多就是故障条拆颗粒拼凑出来的。。。

网友:
可能某个颗粒虚焊,有条件的话加焊一下吧,加焊后还这样就降频率使用,还死机的话扔了吧,猜测上面也不是什么好颗粒。

网友:
能修,换颗粒!

网友:
不花钱的也可以,在PE下用内存测试软件 确定内存有问题部分的位置,然后用内存占用软件(PrimoCache、或者直接创建个内存盘),就可以了

网友:
换内存颗粒以后不用写SPD吗?

网友:
八国联军内存条吧哈哈哈,先把颗粒都加焊下看能不能用,不能就over了。

网友:
热心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