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REMAX RB-M3立体声蓝牙便携小音箱拆解

楼主(2019-05-08):
电脑主机电源只有一个3脚输出插座,可以带显示器一起同步开关机,
老掉牙音箱没地方插,接个插座又太啰嗦...关机开关在屁股后面,
很不方便,每次关音箱都在后面摸半天,而且音频输出底噪去除不了~

寻思半天弄个蓝牙音箱得了,平时上班可以带着偷偷解解闷儿,还可以给主机用...
淘宝逛了半天街也没找到顺眼的,咸鱼又逛啊逛,看这小玩意儿音质不赖...
度娘问了问,还是个正经品牌。60元撸到手。
现在这型号停产了,不知原价几多...

看包装盒很正规

正面

端面

底面带橡胶条,参数也在

看电池容量不大,想着拆机同时顺带换个能充电俩小时收听一星期的电池......

拆下带蓝牙标识的端盖后向另一边一推,心脏就出来了

铝合金外壳

双喇叭带低音被动振膜~~
电池密封在这黑色塑料壳里,想换电池得做手术,等病入膏肓再下手吧

主板

弯弯创杰的蓝牙立体声芯片IS1681S

PAM8403立体声功放

换个背景再拍下

这8脚是个啥?
总之整体用料做工比山上的好些

5脚这个看样子是个充电管理

放在显示器底座上挺合适,大小比手机短,没法拍,就一个手机

不怕断电,奥睿科USB2.0就在旁边

班上试用了一把,把美女催眠了

本人木耳听起来音质感觉能将就了,没有想扔的欲望。
手机录音机录了两段,和实际效果是差不少,将就感觉一下吧。
提取码:q92p

提取码:h9xn

网友A:
外观不错,拿掉板子后,塑料壳里长啥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不错,拿掉板子后,塑料壳里长啥样?

拆开心脏得用锯子,暂时下不去手啊

网友:
开头以为是个精华帖的姿势,后面的姿势不对了

网友:
主板上面竟然有两个芯片,相信音质肯定不错,

网友:
铝壳厚实,做工不错

网友:
芯片的说明好像有点问题,只要晶体管的最多甲乙类很贵的,大多数乙类放大器,甲类电子管的最贵。实在觉得声音大,给喇叭加功率大点体积参数合适的可调电阻。

网友:
底噪确实烦人

网友B:
电脑接蓝牙音箱是通过aux还是蓝牙

网友:
八脚是音频输入切换电路aux跟蓝牙切换用的。数字切换电路,根据控制引脚输入的电平不同,有几种输出模式,高阻态与低阻态

网友C:
谢谢分享。。。。。十针同学折腾的很好,把美女也催眠了。。。。

网友D:
上班、美女、木耳~让人浮想联翩啊

网友:
你是膈应底噪。。。。。。但我想说的是,趁孩子不在霸占电脑桌的行为是非侠义之所为

网友E:
李兄也玩开蓝牙了,那个8脚是颗4k的eeprom用来存储蓝牙固件,创杰的主控差点事儿啊,马宝找个8645的蓝牙模块嫁接上体验会好很多的,而且支持aptx~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班、美女、木耳~让人浮想联翩啊

二师兄果然三句话不离本行,失敬失敬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总之有两个喇叭,还是可以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李兄也玩开蓝牙了,那个8脚是颗4k的eeprom用来存储蓝牙固件,创杰的主控差点事儿啊,马宝找个8645的蓝牙模 ...

宋兄来了好啊,我寻思是该有个存固件的芯片,看看丝印查不到,现在听了你说才看到旁边RX/TX刷写触点标示字符,看来它就是。
内部很紧凑,没那水平嫁接也费劲,我要求也不是很高,将就用。唯一就想换个大容量电池,看样子不动硬的搞破坏换不上,先对付用。等过了新鲜劲不心疼了再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接蓝牙音箱是通过aux还是蓝牙

两种方式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十针同学折腾的很好,把美女也催眠了。。。。

来吧,帮你放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