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一个有警告的威刚sp900 64g 固态 我要不要开卡呀?

楼主(2019-05-08):
跑分的话看起来还行,但是看着有警告感觉不爽啊

网友A:
把一个患癌症的人打失忆,然后给他说没有病,,,,,,有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一个患癌症的人打失忆,然后给他说没有病,,,,,,有作用吗。。。。 ...

非常准确的形容!

楼主:
说得好像你们U盘不能用了就不量产了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得好像你们U盘不能用了就不量产了一样

U盘/SSD固件问题怎么量产都没问题,如果U盘因为闪存磨穿造成的故障量产也是没指望的。。。

网友:
这个原厂固件至少比你重新量产后的公版固件可靠,现在看来猫捉老鼠,猫没有睡懒觉,所以可以无视这些告警,根本没必要重新开卡,重新开卡没有记录之前捉过的老鼠(RDT),那么还是个隐患

网友:
感觉没什么实际意义 芯片本身已经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