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九州风神水元素120t 拆解,换水管

楼主(2019-05-08):
九州风神也算是老牌散热器品牌.以前咸鱼买的个水元素120t用了快2年了
现在换机箱了,自带的黑橡胶管子太硬太长.索性换了.顺便加点水

忘记拍单独外观特写 整机图片看个大概吧!

上盖!LOG是个均光板

铜底,微水道还算不错.其实刚到手的时候就拆过换过水,以前听别人说铜铝反应很吓人.这快2年了一点事都没得

这种类似DDC水泵,体积小

水泵水腔部分整体做工不错,叶轮和腔体连接的地方都是陶瓷,但是叶轮稍微有点粗糙.不过整体动平衡没问题.在通水的情况下几乎没太多震动

水嘴最大处是直接1厘米,最细的部分是6毫米,管内大概5毫米不到

下面是预告!280X毒药水冷拆解改水冷

网友A:
2道O型密封圈加一个限位卡扣的结构?

和咖啡机加热块上的结构一样,倒没偷懒。。。这几年的水冷漏的多。不过厂家赔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道O型密封圈加一个限位卡扣的结构?

....没有.原装的就是直插的.卡扣是我自己加的.其实 加不加都不会漏水

网友B:
更换的是硅胶管么?溶液及其温度,以及空气的风速会加速其老化么?

网友C:
同款,求详解怎么加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的是硅胶管么?溶液及其温度,以及空气的风速会加速其老化么?

嗯、是硅胶管.我试过自来水.低端水冷夜.蒸馏水加消毒剂...目前来说.老化很缓慢.我感觉真不用担心硅胶的老化...用个56年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求详解怎么加水。

你用多久了?使用听到水声吗?

网友D:
直接上液氮啊。。

网友E:
厉害,这水冷,你是要超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上液氮啊。。

那个成本太高啊 ..我一个垃圾佬玩不起那个! 就捡点垃圾改改水冷.安逸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这水冷,你是要超频吗?

CPU是老E3 V2 超不了,但是水冷用起来不用清灰..维护简单点..显卡上水能超不少 ,但是功耗直接600W了..现在还是降频跑的..

网友(2023-02-09):
挖个坟求教大神。。。为什么我的水泵拆开后,注水口那边不是个螺丝啊。。是个感觉无法拆卸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