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这个是什么原件?

楼主(2019-05-08):
一个迅雷下载宝, 通电灯有变化 , 但是网络不通 , 打开测量内部3.3V电压正常,主芯片发烫,5V电源电压压降厉害,只有4.5V了,发现电源位置一个5条脚的半个米粒大原件貌似烧糊,附近还有几个一样的,见图, 这是啥原件呢?

楼主:
是不是DC变换芯片呀?  发现内部1V电压缺失!

网友A:
DC-DC,降压芯片了,它发热不一定是它坏了,你查下它的输出是否有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问题是一堆参数不同的 DC-DC 都长这样。。。
就只有上面字不同,

一些mp4里你还能见到 5V to 12V 的呢。。。

网友:
2304G..字数你妹

网友B:
这是一个DC-DC,输出电压通过R1和R2调节,输出电压V=0.6*(1+R1/R2),可以输出1.0V, 1.2V, 1.8V, and 3.3V.

网友C:
看这黑色白色电路板就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DC-DC,输出电压通过R1和R2调节,输出电压V=0.6*(1+R1/R2),可以输出1.0V, 1.2V, 1.8V, and 3.3V ...

感谢  刚好缺的就是1V那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黑色白色电路板就晕

是的 看得眼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降压芯片了,它发热不一定是它坏了,你查下它的输出是否有不正常的地方。 ...

缺少一路1.0V电压 ,貌似主芯片还可以启动进UBOOT(仅看状态),网口始终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一对参数不同的 DC-DC 都长这样。。。
就只有上面字不同

明天看看哪里能拆的到 , 旧路由器? 。。。。。。。。。。估计很难

楼主:
迅雷下载宝搭载了双核四线程处理器MT7621AT,256M DDR3内存,
千兆网口,USB3.0都是非常理想的配置,
官方也称可做到7x24小时不间断工作。

楼主:
sot-23-5的封装    AIC2304GV5TR

网友:
坛友 最给力啊

楼主:
是的!感谢坛友,已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