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索尼TC-D905卡座 拆解清洗换皮带 附维修手册

楼主(2019-05-08):
索尼LBT-D905高端组合音箱,据说90年代售价高达几万块?有点头皮发麻的感觉!
这是去年捡破烂收来的五件套:CD烧坏变压器、均衡器无显示、卡座坏皮带;功放和收音头可以用。

(整机图来自网络)

前几天五一假期回老家呆了几天,还好没有出去浪,不然也是人人人人人人人.....................说白了就是没钱去浪
于是就翻出来卡座打理一下

废话不多说了,开始拆解

外观已经可以用垃圾来形容了

面板只剩下一个,但卡扣也是断了

打开顶盖,内部可以用堆料来说一点也不过份
整机的依娜电容(只有机芯有两颗其它牌子的电容,但也不一般:尼吉康)

变压器部分

供电滤波部分

拆下管子压板

两颗绿色的管子很养眼

因为太脏了,决定正极拆散清洗

拆下主板
正面

背面

干脆点,直接用自来水冲洗

乡下地方,都是山泉水,绝无添加剂,无污染

楼主:
板子清洗干净,风筒吹干,
接下来就观赏核心部件啦(不做解释了,自行消化一下,下面附带官方PDF文件)

楼主:
面板和机芯部分

A卡座不带录音,所以B卡座比A坐要多一块录音电路板

B卡座

录音音量旋钮

日本ALPS

VFD显示屏

ALPS切换旋钮

从电路板看得出,显示屏底下还有一块大芯片

应该就是单片机了

按键小板

电源开关

清洗面板

机芯也要清洗

机芯就用95%浓度的酒精清洗吧,易挥发

机芯清洗完成

接下来拆机芯,换皮带

原来的皮带又是受潮熔断了,还缠绕到滚轮上去

用酒精清理干净

这此的机芯是金属大飞轮了(上次拆解的索尼TC-WE475有人吐槽塑料飞轮

飞轮特写

其实更换皮带不用拆这部分的,不过有点小问题,就拆散它

这个大齿轮就是控制正反转、还有磁头反转等传动

买回来的皮带,不便宜

装机完成,试机    (底下这台是索尼TC-WE475

播放勉强可以吧,毕竟已经垃圾成色了,现在只能单向播放,反响不转,
其实这么老的机器也不是用来播放的,情怀收藏意义罢了。

补充内容 (2019-7-9 16:29):
皮带确实装错了,后来重新安装好,已经完全正常播放了

补充内容 (2019-7-9 16:30):
机器已卖,有点不舍得

楼主:
官方维修手册PDF文件下载:

网友:
做工真好。清洗一下又焕发青春!

网友:
这款卡座应该是独立的产品,组合的一般这个档次不会是莲花接口且基本都是靠功放低压供电。这款机芯装皮带要利用电机带轮外侧那三个柱子先套住再卡那个白色塑料盖,盖好再把皮带拨到带轮上即可,直接掏着装会很难搞成的,且这机芯收卷电机轴上的那个控制小齿轮几乎都会裂掉。

网友:
这机子音质应该不错的,机芯用酒精洗的话容易把润滑脂洗掉

网友:
有靓女無靓仔

网友:
索尼卡座做工不错

网友:
差点误解,前面很新的是网络图,之前还嘀咕咋成色那么好的机器,等到开拆了面板就破破烂烂了,不是坛友的作风!

网友:
都是大厂芯片,居然还有绿色的三极管,第一次见

网友:
谢谢分享。。。。当年高大上的土豪专用品。。。。

网友:
做工真是没得说,值得玩和收藏

网友:
大法还用三菱的芯片

网友:
水洗不怕电容进水?

网友:
2k世纪之交,爱华索尼台机都这种做工风格。

网友:
前几年,收那台马兰士功放的时候,废品大姐就说要给我一套sony的组合音响了,我一看除了CD还有卡带各种组合,再一看那么大件,要挂咸鱼万一不好卖也没法折腾,无奈之下没有收过来。。就收了同期的马兰士和不知名的均衡器,配上我姐给的步步高DVD和早期收的惠威落地,将就玩玩吧,以前人发烧剩下的。

网友:
皮带穿错了 双向机芯没有这么安的 三磁头双轴机才有这种安装方法

网友:
应该是皮带买短了,两个大的主导飞轮与那个白色的过渡轮绕在一起!白色过渡轮与电磁铁配合完成倒带换向切换等一系列机械动作!

网友:
倒数第二图片皮带应该装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