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论坛里的廉价1080p运动相机改造内置电池

楼主(2019-05-08):
这个相机优点就是便宜,二三十值了。

直接步入正题:买回来拆了一下,估算了内部空间,选择了103035电芯

店家标的是1200mah,于是我就没有选择山狗的电池。没想到发来的还是1000mah,没事,相信比那个耐用寿命长。

第二次拆没有小心翼翼,一镊子把开机键排线捏断了……只能用漆包线补了,补上开关就行了,指示灯算了,闪镜头。

补好了

原电池触点卸了腾出空间,把电池焊上。顺便把原来电池金属罩的黄胶布撕下来了,贴到电池上。

完成,电池盖不能打开了,否则会挤到电池

续航还没测,这相机拍摄效果只能说一般般,支持1080p@30,但拾音效果差,把麦克风的洞开大了点还没试试有没有效果。可以充当行车记录仪,电脑摄像头,还能实时HDMI输出显示。

第一次发帖多多包涵。

网友:
不错,可以设置一个移动拍照,然后插上电源放家里当监控涉嫌头用,小巧隐蔽。

网友:
我也撸了,拍照不行,录像还不错,也就20多块钱,可以了

网友:
我也买了2只,准备用作可视门铃,屏太小,暂时没有合适的外接屏。

网友A:
可以做电子放大镜,d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pm链接。。

在交易区的坛友发的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主控?

不知道,在交易区原帖有人贴了图所以我没撕开来拍照了

楼主:
外接显示器,插usb可以再win10相机直接打开

网友D:
楼主运动相机不装电池。外接5V电源当行车记录仪使用可以吗?私发个电池店铺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运动相机不装电池。外接5V电源当行车记录仪使用可以吗?私发个电池店铺吧。 ...

我也买了一个,可以当记录仪,不过卖家已经下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买了一个,可以当记录仪,不过卖家已经下架了

收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电子放大镜,dv

应该不错。就是不是很熟悉电子的东西。网上有人改装了吗

网友:
这种的是插值像素到1080P吧,估计真实的像素在480P左右。用来作监控还是不错

网友:
求测试是否支持usb数据线连电脑mjpg输出

网友:
咸鱼有卖全套的带防水外壳和夹具,晚上夜视效果不好啊

网友:
楼主好手段,到手后我量了一下电池仓尺寸,买了一块山狗的电池不过还是大了,然后就切了下外壳塞进去了,看来有设备了我也可以改一下

网友:
直接放在电池盒里把线焊上不可以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打赏,m币还是负三百多哈哈。
回复@lionet886  电池带了保护板的,不过有没有用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