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松下手电钻充电器ez0l08

楼主(2019-05-08):
淘了个岛国过来的剪线松下充电器ez0l80 ,有两种充电接口,没注意电源,一下子插到220v烧了,烧了就拆开来看下吧,拆卸开来有烧焦味道,全板打了层厚厚的防水胶,看下保险丝烧了,那就更换个保险丝吧,一换上去接上110v电,还是烧保险,看着主板上厚厚的胶,无从下手呀,上图

少个插头?

真的少了个插头
附上和国产的充电器电路板对比,见最后张图,国产的没打胶而且没散热风扇,

楼主:
无从下手,看有没感兴趣的坛友想入手玩玩,便宜转,再送个充电电池

网友A:
初级电容 ,电源芯片,和功率管,四个二极管,测试一下看看上面表示个坏字 ?

网友:
都是国产的,只是要求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电容 ,电源芯片,和功率管,四个二极管,测试一下看看上面表示个坏字 ?
...

太多胶了,要刮开胶才能测量,那个坏字淘来上面就有的^_,

网友:
充电器多少钱出呢

网友:
不管如何,松下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0-03-03):
各位大神EZ0L80和ZE0L81能不能通用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