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网件(新版)12v3.5a电源,已炸!NetGear AD898F20

楼主(2019-05-08):
最近买了个网件3.5a电源给我j1900加ac9供电,用了没2小时炸了!和店家联系二话没说又发了一个,好评!
这个没用了暴力拆了看看,发现电路板变了啊,看用料感觉可以的,但是确实炸了,不知道是不是缩水货(电流达不到3.5)
有懂的大神给看看

外壳没内六角,暴力拆的

背板 台达的烧黑了 电路板和以前拆开的不一样了 小了

红宝石加固态 可以的

实在拍不清

暴力拆到底

补充:顺便求大佬们推荐个电源,j1900工控机+ac9做ap+光猫,要求实惠稳定可靠

网友A:
电源质量挺好,也许是运输中,摔出故障了 ,看到脱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质量挺好,也许是运输中,摔出故障了 ,看到脱焊了

大电容两脚都没焊锡了,直接拿下来的,唯一没用暴力就下来的元件,也许就是它吧

网友B:
按理说台达的电源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啊···

网友C:
用料很豪华,炸了可惜,不过拆件用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说台达的电源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啊···

确实炸了 ,空开跳闸,感觉买到了假台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很豪华,炸了可惜,不过拆件用也不错

恩,留得做零件

网友:
上次买了个2.5a网件电源,赶上回南天,板子内部有水珠造成跳闸,联系店家也是补发一个,后来拆开换保险好了,其实电源质量是不错的

网友:
我用3r35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炸了 ,空开跳闸,感觉买到了假台达

看上去不像假的

网友D:
饮水机电源板。12V6A。杠杠的。
需要自己找个外壳。494。我没遇到过此电路板损坏的。见过好多板子。都是饮水机不用了。但电源板还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饮水机电源板。12V6A。杠杠的。
需要自己找个外壳。494。我没遇到过此电路板损坏的。见过好多板子。都是饮 ...

饮水机的494电源板确实不错,比3845系列好多了

网友E:
要是烧坏你的设备你就不会说卖家服务态度好了,不过人家卖的确实是正品。

网友F:
并未看出哪里有什么问题,
可就是觉得别扭,(背面的贴片元件放置和走线)
不舒服,不和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饮水机电源板。12V6A。杠杠的。
需要自己找个外壳。494。我没遇到过此电路板损坏的。见过好多板子。都是饮 ...

感谢推荐,能推荐个店铺吗 ,淘宝搜了下好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烧坏你的设备你就不会说卖家服务态度好了,不过人家卖的确实是正品。 ...

确实如此,当时还只接了j1900和ac9 ,要是烧了真是欲哭无泪了,所以新发来的也不敢用在这了留得备用吧,准备另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并未看出哪里有什么问题,
可就是觉得别扭,(背面的贴片元件放置和走线)
不舒服,不和谐。。。 ...

目测是制板的行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测是制板的行家

哪里是什么行家,
没出校门的时候比较留意这个方面而已,
出了校门也没再碰过这些,
都扔光了,

看板子上引脚弯折的地方,
不少都加了丝印来,
按理说已经是考虑得十分周详的了,
可是,
看起来为啥就没有和谐流畅的感觉呢?

网友:
集中供电别拿这种小电流的。。。

至少要用4A,5A的。。或者还是12V 2A。。一个对一个。。。
你带的太多了对于这个。。。。
J1900。。。CPU功率10W。。。再算上主板,其他内存硬盘什么 。。。30W算它最大值。。。12V 3A拖拖的。。

LRS-100-12 明纬的70多元。。。其他品牌的40多元。。随便用用吧。。12V  100W 自己把DC线的头子并一下

网友:
能修好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