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用康铜作检流电阻的双管10a级电子负载电路

楼主(2019-05-08):
用康铜作检流电阻的双管10a级电子负载电路

网友A:
不管你检流电阻是康铜丝还是水泥电阻,这么小的电阻,就应该考虑电流放大器的问题了
这地方不应该用LM324做电流放大,至少要改成差分输入的仪表运放,否则,小电流的时候会非常难以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管你检流电阻是康铜丝还是水泥电阻,这么小的电阻,就应该考虑电流放大器的问题了
这地方不应该用LM324做 ...

我用324做差分放大把普通恒压模块改成恒压恒流可调输出,并且电流在正极检测,输入输出共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324做差分放大把普通恒压模块改成恒压恒流可调输出,并且电流在正极检测,输入输出共地。 ...

LM324的输入范围可以达到GND,但是不能达到VCC,做正极(高侧)检测不合适

楼主:
上面两位都是专家,我只是在学这个软件试试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324的输入范围可以达到GND,但是不能达到VCC,做正极(高侧)检测不合适

降压模块的输出都比输入低几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