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只九阳电热水壶!

楼主(2019-05-08):
今天要烧开水,没想到加完水后手一滑,热水壶掉地上了,碎了一地,只能拆拆!

然后拆完直接拉圾筒里了。。。

网友A:
土豪,这就扔了,安裝好不行?
不知道是否食品级304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豪,这就扔了,安裝好不行?
不知道是否食品级304材

盖子那个接口断掉了,安装不了!

网友:
这个热水壶不错啊,防烫的。

网友:
电水壶还是买好一点的,至少是食品级的钢材才行

网友:
我的水壶开关线发热把开关烧化了,晚上直接短接应急

网友B:
129元的壶 买个盖子换上还能省一大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9元的壶 买个盖子换上还能省一大半吧

129???我会去买小米99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9元的壶 买个盖子换上还能省一大半吧

这个有得卖??

网友:
我一般保留下面部分当储物罐。

网友:
土豪啊,这水壶看着应该304材质的,双层保温效果应该不错的,就这么扔了可惜,可以把上面切掉保留底部发热盘,去掉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外接一个5块钱的调温器当加热台也不错啊,可以拆LED什么的

网友:
这种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2020-07-22):
这种结构那么简单啊,或许不是真品九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