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超简单读卡器

楼主(2019-05-08):
牛屎,没晶振,指示灯没有省。

连手机用
川宇的多口有时连接错误,
这个小的就没问题。
川宇的连电脑一切正常。
难道和耗电大小有关系?

网友:
屎一样的川宇

楼主:
这东西,放着放着,莫名就坏了!

网友:
2.0接口里面基本上都是牛屎的多

网友:
那个触点搞得像USB3.0一样实际还是2.0:lol:

网友:
USB3的川宇读卡器还行,从运动相机存储卡,加OTG线往手机拷贝视频没发现掉盘。以前好几个USB2的读卡器经常掉盘。联咏96650和凌阳6330记录仪当读卡器也不错。

网友:
家里的读卡器放着放着就坏了,不管是牛屎封装还是陶瓷封装,都一样莫名其妙的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