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日本设备的脚踏开关(半拆)

楼主(2019-05-08):
之所以叫半拆是因为拆开底盖后发现得先下正面的脚踏板才行,螺丝是从上面拧的,那就暂时不拆了,卡簧式的没工具不好拆。线缆上标的是KAWAI VCTF-TYPE 2011 0.5mm² LFV-R,查了一下KAWAI是日本的挺出名的电钢琴厂家,看来这个脚踏是他们生产是,但是实际应用是日本的医疗设备,看来也是外购的,线不错,很柔软,还特意查了一下VCTF线缆,本来想留着以后做T12手柄线的,但是好像耐寒没说是否耐高温。不过我要是破坏了是不是浪费这个开关了?

网友A:
耐不耐高温用烙铁轻触线外皮就可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不耐高温用烙铁轻触线外皮就可知了

有道理,其实防不放烫我不太在意,用了这么多年烙铁还没烫过线

网友:
再加个微波炉变压器,点焊头等需要的配件,改一下微波炉变压器次级线圈可以做手动电池点焊机。

网友:
啥价格出我吧,拆了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