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试改电脑散热风扇为锂电工作电压

楼主(2019-05-08):
从别人的闲置电脑上偶得一CPU散热器,工作电压12V。风扇是那种没有“肚脐眼”的防拆结构,试试拆卸方法,顺便改低工作电压。没基础、没实践,估计加大概摸索改造方向,纯属练手。

山货露出马脚了

又露马脚

改前全面体检,加深印象

记下绕组外部信息,揣摩绕组组合形态和绕线方向

原来的漆包线太细,何况山货差不多是铝线,直接数匝数后扔掉

方向探明,但只成功了一半

谢谢你路过!

网友:
假原装风扇

网友:
真的很厉害了

网友:
谢谢分享,手工绕比较累

网友:
600匝。楼主自己数的还是估的?

网友:
绕这个比较累需要耐心,以前绕过一个很费功夫,貌似也是为了改5v,漆包线直径加粗到原来的2.5倍,匝数大概取40%,改完发现换相霍尔严重发热,拆个5v风扇一看里面还多两颗三极管~

网友:
小风扇也这么折腾,不错

网友A:
我改的那个也是集成的,但是内部开关管功率应该不大,12v电流较小还能应付,改5v电流大很多就不行了,得外挂俩管扩流,成品5v风扇也是外挂三极管扩流,至少我拆的是这样的~

网友:
其实 很多台达 三洋风扇4.2v 就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的那个也是集成的,但是内部开关管功率应该不大,12v电流较小还能应付,改5v电流大很多就不行了,得外 ...

取了1/3匝数,改后风不大,怀疑元件限制了。等以后拆到大电流贴片管再外挂试试,谢谢你指点

网友:
霍尔驱动热不热?输出可能需要加一级扩流
牙膏还没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了1/3匝数,改后风不大,怀疑元件限制了。等以后拆到大电流贴片管再外挂试试,谢谢你指点 ...

这个精确计算业余基本不可能,牵扯到很多参数,例如矽钢片磁阻导磁率,薄厚 片数  永磁的磁通密度等等基本没法确认,所以额定转速下合适的感量就不能确定,匝数 线径就只能通过实验估计多次尝试才能合适,我弄时基本就没考虑感抗的问题,直接根据额定功率下 电压反推了一下线圈短路阻抗放宽一些去估计的,同样功率电压下降一半多,等效阻抗至少下降5倍多才能达到原功率,电流加大2倍多,所以线圈截面积要大至少2倍以上,截面积加大2.5应该差不多,线圈直流阻抗就减小到原来2.5倍,为了达到额定功率匝数再取40%应该就差不多,当然这没考虑感抗的影响,实际可能匝数还要少一些,我改完5v转速和原来到差不多就是电流有500ma左右了,那个霍尔很烫,加俩三极管应该能解决,但是没接着折腾,买了个现成的,用在ebd迷你上了~

网友:
你这个风扇是二包的~~~也可以叫扇子

网友:
EG211的山寨霍尔芯片,好像电磁炉原装风扇上好多在用,但是有两颗三极管扩流,不用扩流的有EG276和277等。我以前在供应那取样的100颗EG477铁脚,已经故障了好几颗。后来找另一家每颗1元,取样20颗477白铜脚的好点,发烫时可过热断电保护,霍尔冷却变温恢复工作。

网友:
大工程的折腾。

网友:
山货都被你欺负成这样了,容易么

网友:
看标签就知道山寨货了

网友:
手绕呀,这么小有点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