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回老家的日常事务----维修灯具

楼主(2019-05-08):
老家的灯具,基本都是我在打理,有坏的,也我回家后再修理,老家的房间,灯具装得比较多,每个房间都是有两只以上的灯具,有坏的,也不会影响正常使用.
回家的时候,有空就整.

清明节回家时,也抽空练练手.

今天修理的灯具,里面配套的是电感式的镇流器,一种上古神器.可能很多90后,基本上就没有接触过了.
配套的PL-L灯管,也必须要是内置启辉器的灯管(还是一种是配电子镇流器使用的灯管,里面是一颗启动电容),灯管是我从仓库找出来.直接带回去的,不然,到老家的18线小县城,可能还不太好找啊.

整灯是这样的,外形非常OK,装上去用了10多年了,

个人觉得这个造型,到现在也还是很好的.

拆下面罩,
有两只灯管,
有散热孔的位置,里面就是有两只电感式镇流器.

换上欧司朗的灯管

这张拍得有点虚了.
整灯基本上可以算是全密封的,热量散不出去,塑料件都有点变形了.
全密封是不会进蚊子,但缺点也很明显.

换灯管后,点亮的照片,拍虚了,右边的灯管有点发绿了.

损坏的飞利浦黄光灯管,工作10多年了.

灯丝端发黑很严重了.

网友A:
应改为LED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改为LED的啊。。

没有改了,刚好手上有配套的荧光灯管,就没有改了

那两个电感式镇流器,做工非常好的.

换上这个,用个五年,问题应该不大的.

加上我手上,也没有这种插拨管的LED灯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改了,刚好手上有配套的荧光灯管,就没有改了

那两个电感式镇流器,做工非常好的.

你可是在淘X上买LED套件的啊。。。居然说手里没有可以改。。。

网友B:
这灯管确实少见,改好的LED应该也耐用

网友C:
已经好多年没见过电感镇流器了

网友D:
osram、FSL这些大厂,还有做这些日光管,存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灯管确实少见,改好的LED应该也耐用

这种PL-L插拨灯管,很常见的啊,

不过,主要是用于商业场合相对多一些,家用可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好多年没见过电感镇流器了

目前的市面上,基本没有这种新的产品在流通了.

白炽灯泡反而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osram、FSL这些大厂,还有做这些日光管,存货吧?

荧光灯管,厂家都还有在生产的.电子节能灯也还有的,不过,量确实小了很多.

我这个灯管,确实是存货.

网友:
好灯管,确实耐用。而且光色好,光效率高

网友:
你都卖led了,居然不改造成led

网友:
楼主家买过led

网友:
改LED的要节能一些。

网友E:
那灯管为啥发绿了?

网友F:
这灯盘做工很扎实,看起来很厚,镇流器做工应该也不差,电感的确实耐用,就是有频闪和费电一点。

网友G:
第一次见会发绿的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灯管为啥发绿了?

应该是拍虚了.

实际点灯时,是没有发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灯盘做工很扎实,看起来很厚,镇流器做工应该也不差,电感的确实耐用,就是有频闪和费电一点。 ...

电感镇流器和灯管配合得好的话,使用寿命是很长的.因为里面没有电解电容等电子元件,结构比较简单.

这个灯,密封性能比较好,电感镇流器工作时产生的噪声,基本上传不出来.

点灯时,有点闪烁,三五分钟后,就感觉不到了.

用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见会发绿的灯管。

实际灯管不会发绿,是拍照时,我站在椅子上面,可能拍的时候,手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