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硬货--三款欧普照明调色温LED改装套件,应用于客厅吸灯,欧普1000+灯具品质

楼主(2019-05-08):
硬货---三款欧普照明调色温LED改装套件,应用于客厅吸灯改装升级,欧普1000+灯具品质

真的硬货,整套都是全新的.欧普1000多元的灯具,也是这套配置,全新部件,原厂正品.

有三个规格:60W/70W/100W(具体配置明细如下文)

价格:80元/套起

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86821884103

全新整套的LED改装套件,可以用于灯具升级和维修,也可以用于全新灯具组装,只要有灯具外壳,就可以了;
这套改装套件组合,广泛用于欧普1000元+的灯具里面,因此,以较低的价格升级后,即可享用1000+灯具的品质;
灯具部件都是全新的,只需要到手后,接好线,就可以了.对动手能力和电气知识有一定的要求,拍下前请注意这一点.

在电源DC输出端,加上智能调光模块后,整灯就会有变色温的功能,可以通过开/关墙壁开关,实现色温切换的功能,变光顺序如下:
第一档:白光和黄光同时亮;
第二档:仅黄光亮(白光熄灭);
第三档:仅白光亮(黄光熄灭);
第四档:小夜灯模式,仅黄光亮(注意:小夜灯模式时,仅LED2-接口有电压输出,因此,把哪种色温负极接到LED2-,小夜灯模式时,就会亮哪种光源)

说明:1.第二档和第三档的亮灯顺序,可以通过调换LED1-和LED2-所接模组负极来改变;
2.建议LED1-接口用来接白光灯珠的负极(W-),LED2-接口用来接黄光灯珠的负极(W-),而LED+接口,则将白光灯珠的正极(W+),与黄光灯珠的正极(W+)并联后接在一起(因为输出端是共正极的模式)

注意:
1.LED模组的长度是500mm,拍下前请确认灯具有没有安装的空间。

2.如果不安装智能调光模块,一开灯,白灯和黄光就是一直亮(不需要调光模块的朋友,可以联系客服,减去调光模块的费用);

3.100W套件是带9条LED模组,60W和70W模组都是带6条LED模组(60W和70W区别只是驱动电源的输出电流不一样,0.135A和0.150A)

一.100W-双色LED模组改装套件
包含配件:
1.100W双色LED控制装置:1只(DY-DY220/100-150CC-TT);
2.靓彩2835灯珠双色LED模组:9条;
3.固定模组的金属卡扣:18只(每只模组用两只卡扣固定);
4.专用连接插头:9条(其中一条要剪断,用于连接整灯的正极和负极);
5.智能调光模块:1只(安装于电源DC端).

二.70W-双色LED模组改装套件
包含配件:
1.70W双色LED控制装置:1只(DY-DY220/70-150CC-TT);
2.靓彩2835灯珠双色LED模组:6条;
3.固定模组的金属卡扣:12只(每只模组用两只卡扣固定);
4.专用连接插头:6条(其中一条要剪断,用于连接整灯的正极和负极);
5.智能调光模块:1只(安装于电源DC端).

三.60W-双色LED模组改装套件
包含配件:
1.60W双色LED控制装置:1只(DY-DY220/70-135CC-TT);
2.靓彩2835灯珠双色LED模组:6条;
3.固定模组的金属卡扣:12只(每只模组用两只卡扣固定);
4.专用连接插头:6条(其中一条要剪断,用于连接整灯的正极和负极);
5.智能调光模块:1只(安装于电源DC端).

智能调光模块(有两种版本,功能完全一样,随机发货)

网友A:
可以遥控不?看那个有写RF WiFi呢,有这功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遥控不?看那个有写RF WiFi呢,有这功能不?

是这样的,虽然调光模块上面,标是了WIFI,但经实际多次测试,连不上WIFI,可能是没有写入程序,

但装上后,就可以实现调色温的功能.

如果能接上WIFI,这个调光模块就可以卖到几十元.

没有办法啊..

网友B:
口水,不过家里的大厅灯没有那么宽啊

网友C:
帮顶,看上去做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水,不过家里的大厅灯没有那么宽啊

模组长度是500毫米,可以横着放,或者侧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看上去做工不错

还不错的。

18线产品,简单升级后,也可以体验一线品牌的品质。

核心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D:
相对复杂了,已换另外品牌

网友E:
坛友能给包邮吗?

网友F:
硬货---三款欧普照明调色温LED改装套件,应用于客厅吸灯灯改装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对复杂了,已换另外品牌

这个真心不复杂啊.

特别是对于混论坛的朋友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坛友能给包邮吗?

坛友两套包邮了.

主要这个有点长,打包有点费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货---三款欧普照明调色温LED改装套件,应用于客厅吸灯灯改装升级

感谢朋友顶贴

网友E:
套餐里包括调光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套餐里包括调光模块吗?

有的啊

一.100W-双色LED模组改装套件

包含配件:

1.100W双色LED控制装置:1只(DY-DY220/100-150CC-TT);

2.靓彩2835灯珠双色LED模组:9条;

3.固定模组的金属卡扣:18只(每只模组用两只卡扣固定);

4.专用连接插头:9条(其中一条要剪断,用于连接整灯的正极和负极);

5.智能调光模块:1只(安装于电源DC端).

网友E:
不好意思,看来没有仔细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看来没有仔细看呀

不要紧的,

图片和描述里面有的,发货都会有的

如果不需要调光模块,也可以减出调光模块的费用的.

网友G:
好东西    就是没地方装    前排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东西    就是没地方装    前排支持

感谢兄弟顶贴

网友:
按规矩:电源是一定要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