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只隐藏式qi标准的无线充电器

楼主(2019-05-08):
今天安鑫在搞无线充电器的活动,想起来去年7月淘来的“宝贝”里有无线充,现在翻出来看看,
一只安装在桌背面的充电器

外圈三个螺丝孔 用业固定在桌子背面

中间不能打胶 因为是可拆卸式的

输入电压12-24v 这个电压够宽,随便找个电源就行,比固定5v输入的方便

输入5v1a(5w) 快充的手机可以9v1.1a(10w)

输入线左边有qi标志

拆下外圈 这是固定在桌板上的“支架”

拆开主体

灰白色的一体电感最显眼了

芝麻零件很多

扒出电路板和发射线圈 是用双面胶粘在壳子上的

好丑的焊点,目测是烙铁温度不够

功率控制芯片 N字符,后面的字太小,家里没放大镜,真是拍不清楚

主控的编程口

主控 也是N字符的logo 后面的字疑似 nu1300qdfb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谢谢分享。。。。。内在质量不错,但样子有点丑。。。。

网友B:
可以理解为一个低压直流电磁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为一个低压直流电磁炉吗?

智能通讯检锅

网友C:
这个很好,我要了。。。。准备买个小米9,这个刚刚好挖坑放桌子里面

网友D:
桌子至少1cm厚,记得小米无线充距离0.8cm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内在质量不错,但样子有点丑。。。。

外观确实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好,我要了。。。。准备买个小米9,这个刚刚好挖坑放桌子里面

手机先买好,到时免费上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桌子至少1cm厚,记得小米无线充距离0.8cm就不行了

这个用的“桌”子必须不是普通的桌子,估计是得开孔

网友E:
这外观,估计没人想买吧

网友:
里面还算实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外观,估计没人想买吧

外观是真难看

网友:
壳子看着很结实,不容易坏

网友F:
做工不错,多少钱一个?

网友G:
这个可以玩一下魔术,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方就显示充电,没见过无线充电的人估计会一脸懵逼

网友:
放桌子底下,能看得到美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工不错,多少钱一个?

去年深圳大叔的货,基本是按重量体积估价,非要算价格估计平摊下来约2-3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以玩一下魔术,把手机往桌子上一方就显示充电,没见过无线充电的人估计会一脸懵逼 ...

重点是手里没有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硬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