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坑爹某泰主板

楼主(2019-05-09):
去年双11的时候在天猫买了一块映。。泰b360gt3主板。本来是想准备选择华擎主板的。后来还是买的这个。这台机子我也非常少用。结果在今年4月18号的时候。开机开不了了。后来把所有供电拔掉,只上主板供电可以运行,断电之后,再插上CPU供电,马上关机。后来,测量发现,主板CPU的供电脚阻值为零。

后来把主板拆下,寄回北京的服务点检测。修了几天后说修不了,要去深圳的工厂检测。在深圳工厂修了几天,发回来可以显示了,装硬盘发现进不了系统,用pe发现没读盘,bios没有,后面发现机械硬盘,m2固态全报废了,打售后,直接说,你叫第三方证明是主板弄坏的,草。

4月19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928&mobile=2

楼主:
2019-4-19 22:26:53 电脑
这几天diy内阻仪,不想买想省点,折腾也有乐趣。结果今天晚上用电脑是发现电脑坏了,疑似电源故障,开机无反应。但主板电源灯亮,短接电脑电源,绿色和黑色线,电源风扇不转。后来拔开其他所有东西。只装CPU和CPU风扇。还是不行。后来发现,只插主板供电,开机风扇会转,如果把CPU供电也插上,那么什么反应都没有。我以为是电源短路,后来发现不是,后面测量主板CPU的供电插口,发现正负线,阻值为0。但是我观察主板和电源,都没有明显被烧毁的地方。没办法了,发回去售后了。主板是映泰的b360m,i5  8400,都寄去北京售后了,18年双11装的机。cpu应该也烧了,散片无售后。刚开始装的那电源是大水牛450w 后面是长城游戏伙伴。全烧了,不知道是主板烧电源,还是电源烧主板,感觉前者可能大,虽然后者普遍

映泰,以前是堆料王,现在是半死不活,连旗舰店的客服都经常不在,电话里也没人,这块东西开始过来就有问题了,经常插上电,然后主板自动运行,但是开不了机,要把那个BIos断电重启才可以

网友A:
07年开始,把这个三线牌子炒成了1线品牌,和华硕技嘉一样了····实际坑的一笔!

网友B:
之前在狗东,昂达点不亮的板子都是给换新呀,没想到映泰竟然是这样子的售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在狗东,昂达点不亮的板子都是给换新呀,没想到映泰竟然是这样子的售后 ...

返修都是换良 没有换新的吧

楼主:
那个机械硬盘怎么坏的?我这个说不清楚,m2固态是装在主板上的都给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年开始,把这个三线牌子炒成了1线品牌,和华硕技嘉一样了····实际坑的一笔! ...

这个东西不是在台湾的吗?

网友D:
电源是导致主板烧毁的最大原因,山寨电源用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导致主板烧毁的最大原因,山寨电源用不得

这个我感觉不是电源的问题,电源也是品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是导致主板烧毁的最大原因,山寨电源用不得

要是说电源问题,我感觉解释不通的是为什么m2会

网友E:
我用过的主板中,华硕、技嘉、微星都没有坏过。映泰只用过一块,竟100%中奖,还好保修期内作了更换,以后再不碰。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感觉不是电源的问题,电源也是品牌电源。

主板问题的话,要知道,数据线就算带高电压也是也到不了硬盘芯片,线路上有电容就隔离掉了(再高也就12V,因为主板供电最高电压就是12V,这个电压硬盘完全可以撑住)。怀疑还是电源的问题比骄傲大些,瞬间的高电压输出造成电路击穿

网友G:
你先把你的电源晒出来吧,估计还是电源的事,主板只是垃圾没防住电源的大招罢了

网友:
天猫旗舰店大多数是代理的,或者是授权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返修都是换良 没有换新的吧

就正常生成新订单,从平时发货的库房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过的主板中,华硕、技嘉、微星都没有坏过。映泰只用过一块,竟100%中奖,还好保修期内作了更换,以后 ...

我这不是换,就tmd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先把你的电源晒出来吧,估计还是电源的事,主板只是垃圾没防住电源的大招罢了 ...

一个是长城游戏伙伴350瓦,还有一个是,大水牛450瓦主动式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问题的话,要知道,数据线就算带高电压也是也到不了硬盘芯片,线路上有电容就隔离掉了(再高也就12V ...

我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m2固态会烧?

网友:
14年初在坛子里购入的二手映泰主板+CPU,到手时出现不定时重启,后来把内存插槽清理后到现在运行良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不明白的是为什么m2固态会烧?

m2是3.3v供电,电源异常击穿降压芯片,绝大可能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