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用不了的NAD红外学习遥控,有会修的吗?

楼主(2019-05-09):
有熟悉这款单片机的坛友吗?如果数据丢失找一个正常遥控如何把数据烧录进去呢?
遥控预留了isp下载口而已。

买了台二手NAD功放,卖家说遥控用不了,到手试了确实没法使用。
用摄像头看红外光,按下按键不松手微弱闪一下而已,拿了几个正常遥控按下按键不松手都是长亮,而且亮度很大。
这遥控使用4节7号电池,带背光的。拆开看主IC供电3.2V正常,晶振两头按下遥控有0.45和0.6左右电压。红外头按下按键电压特低,而且数字表基本没反应过来就没了。
红外头负极通过20K电阻接负极,正极是到一个印丝321的三极管,三极管有个脚接电池正极,另外一个脚通过330欧电阻进主IC了……
如何检测呢?
第一次搞红外遥控。

网友A:
这个,,有示波器直观,,红外遥控也有瞬间输出的控制方式的,,就你说的闪一下就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示波器直观,,红外遥控也有瞬间输出的控制方式的,,就你说的闪一下就木有了 ...

很少会有这么奇葩的遥控吧?
那调音量不是很恶心?

网友:
换红外发射管试试~

网友:
单片机主控,好先进啊。

网友:
锤子大法伺候

网友B:
换晶振试试,遥控器容易被摔,晶振怕摔,容易摔坏和摔的频率偏移

网友C:
晶振对地2边应该是一样的吧,重复码发送很快的,有可能看不到,特别是现在有的手机摄像头过滤了红外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对地2边应该是一样的吧,重复码发送很快的,有可能看不到,特别是现在有的手机摄像头过滤了红外光 ...

晶振两边对地电压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晶振试试,遥控器容易被摔,晶振怕摔,容易摔坏和摔的频率偏移

这个晶振是给主控IC工作用的,跟一般的遥控好像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晶振是给主控IC工作用的,跟一般的遥控好像不同

易损件换了试试不就知道了,晶振摔的频率不对,程序跑飞,造成红外灯只闪一下,也不是说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易损件换了试试不就知道了,晶振摔的频率不对,程序跑飞,造成红外灯只闪一下,也不是说不通 ...

昨晚换了新电池试,红外管发射跟其他正常遥控一样了,但是还是没法使用,遥控按照说明书复位也不行。
复位电压和供电都正常。估计数据丢失了。

网友D:
换晶振试试,晶振如果坏了,单片机就不工作了

楼主(2019-06-10):
引用 网友D:
换晶振试试,晶振如果坏了,单片机就不工作了

最后发现不是遥控问题,接收头坏了,坑啊。

网友:
看了标题我就想起接收头坏来当时修得头大也不好使同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