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lm3886底噪大,如何解决

楼主(2019-05-09):
3886是以前在三叶草买的套件,100多买的,结果装完后,底噪非常大,1米开外很明显,反而另外2块钱买的7293pcb装完后一点底噪都没有,耳朵贴着喇叭才能听到一点点。
3886这2天一直在折腾,把滤波电容和牛全换了一遍,没有变化,还是底噪大,后来把输入部分全拆了就图上的样子,没有接输入,直接接电源和喇叭,依然底噪很大,应该是板子上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查找了!

网友:
外围元件不多啊,把IC拆下来搭焊,看看是否还有底噪

网友:
应该是接地没做好吧

网友A:
只上个实物图,还拆了电位器,还得脑补拆之前的样子最起码有个原理图或者出处吧,这样别人想帮你分析都得靠瞎猜。原来不知道,就现在来说,你连输入电位器都拆了,那功放输入端悬空噪音能小的了吗?就算拆也得把输入端对地短路才行,另外之前电位器外皮接地了吗?实在不行调下rf阻值降低一点增益,前级用好点儿运放稍高一点增益补偿一下就行了

网友:
听说LM3886对电路板的设计走线很依赖的

网友:
输入对地短路看看噪音大不大

网友:
板子的问题。我3886用得多了去了,没见过有那么大噪音,我都是耳朵扑到喇叭前听的

网友:
3886特别静音,我用搭棚的和PCB的都试过,主要是输入要降低阻抗,按照官方图接好基本听不到底噪,我的就只有高音喇叭用耳朵贴近能听到些许嘶嘶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上个实物图,还拆了电位器,还得脑补拆之前的样子最起码有个原理图或者出处吧,这样别人想帮你分 ...

上面就是我拍的实物图啊,原本卖家也没给电路图,元件参数都是安照PCB上画的,又是黑色的双面板,查找比较麻烦,昨天量了下,把增益的2个电阻也换过了,原本是1K和20K,我换了3.3K和47K,依然底噪大,输入电位器开最大和最小是一样的底噪

楼主:
这个板子10脚输入对地并联2个680P的电容,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楼主:
同样7293的板子,输入什么都不接,没有底噪,这个3886就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就是我拍的实物图啊,原本卖家也没给电路图,元件参数都是安照PCB上画的,又是黑色的双面板,查找比 ...

首先把板子所有焊点多加点儿焊油 烙铁烧热点 补锡重焊一遍,然后把输入短路再试试。供电用的什么方案?“另外原件参数都是按pcb上画的” 这句话怎么理解 没看到你画的图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板子所有焊点多加点儿焊油 烙铁烧热点 补锡重焊一遍,然后把输入短路再试试。供电用的什么方案?“ ...

哈哈,专家有空给帮看看示波器相位测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专家有空给帮看看示波器相位测量问题

这个图是我根据pcb手工画的功放部分,喇叭保护没画,不知道会不会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把板子所有焊点多加点儿焊油 烙铁烧热点 补锡重焊一遍,然后把输入短路再试试。供电用的什么方案?“ ...

上图了,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图了,帮我看看

参数没什么问题,你说的底噪是两个声道都一个样吗?是沙沙的噪音还是50hz工频噪音?另外你的供电用的什么?除了底噪大实际工作正常吗,先回答这几个问题。

网友:
交流短路输入端

网友:
上音频信号源和示波器

你管脚没有焊错吧??

网友:
把1脚和10脚对地短接,噪声消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