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刷错固件变砖,求个纽曼M560固件,256M内存

楼主(2019-05-09):
如题,从网上没找到适合的固件,机子背后的标签型号是带个②的M560,机身内存256M的,因刷错固件变砖了!不知哪位大哥手里还有此机专用固件,网上找遍也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老站维修达人版块,用站内搜索“M560”,有大量固件和教程:http://bbs.mydigit.cn/thread.php?fid=17
...

 坏了,上次试烙铁,被我练拆焊了。。。

网友:
当年,因为使用MP3看电子书,因为书签的问题,到纽曼的我当地的售后去升级固件,跟我说要检测,然后就拿到里面一个小屋里去了,结果却把我的mp3拆开把主板给换了,那主板上贴了好几个 修OK 的易碎贴,上面的标注的日子居然比我购买这个MP3的日子还早。发现后给厂家的客服打电话,居然说我不应该拆开它们的MP3。我就问它,我是去升级固件的,为啥换我的主板,然后就不好好说话了,一会要调查这个事,一会说我不该私自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