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kemin KM-5L冷暖迷你冰箱简拆

楼主(2019-05-09):
kemin KM-5L冷暖迷你冰箱

12V电源板

原机的两条电源线没在,临时接线试机

上电时57w左右

几分钟后维持在51w左右

说明书

随机的注水冰袋

网友:
这个东西比较鸡肋!但做的还比较精致。

网友:
一般是放车上用,家里确实鸡肋了

网友:
没发现温度控制电路

网友:
这个看着咋这么小呢,能放一罐可乐吗?

网友:
这么小巧,放不了多少东西吧

网友:
老板,冰镇啤酒来一打

网友:
这个里面是怎么把热量吸走呢?看起来我以前自制的散热片小了

网友A:
冰箱怎么还有热的功能?

网友:
是半导体制冷不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通电一面冷一面热,冷的对着箱体,热的对着风扇。

网友B:
半导体的不知效果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箱怎么还有热的功能?

半导体制冷片极性倒过来冷的面发热,就是用这个切换冷热的

网友:
大的铝栅后边应该就是半导体制冷器,一边冷一边热,是个好物件

网友:
半导体制冷,优缺点都很明显,优点就是小巧,可以用在体积小的场所,缺点就是转换率低下,耗电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半导体的不知效果扎样

我爸单位那200多元,买过制冷杯创意商品,但是效率好像不如压缩机快捷,只在夏天30度以上偶尔用用,不如小店买冰镇矿泉水。

网友:
半导体制冷,电流相当大呀

网友:
我也有个不同牌子的小冰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爸单位那200多元,买过制冷杯创意商品,但是效率好像不如压缩机快捷,只在夏天30度以上偶尔用用,不如 ...

看说明书上写的低于环境20-22度,30度以上的话只能最低10度左右,小卖部的冷饮大概五六度左右吧,肯定比这个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