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改USB转PS2线为IBM收银机键盘的鼠标和键盘可以同时用

楼主(2019-05-09):
从某宝上买了一个IBM的可编程收银机键盘,键盘上带有指点杆鼠标,但是配套的连接线只有一个PS2公头,不能同时插到电脑主板的鼠标和键盘接口,只能使用键盘功能,为了使键盘和指点杆能同时用,有了以下修改。

键盘是带可编程按键的,指点杆也有(蓝色的按键和指点杆,指点杆不是红色的)
PS2连接线键盘端接口,另一头就是一个标准的6针PS2公头。

现在拆开来看一下指点杆的走线

好了,指点杆的走线定义有了,那就可以开干了,但是我不想破坏这条键盘自带的连接线,也不想在键盘里面飞线,那就改一根延长线吧,于是我就把USB转PS2的转接线改掉了
首先去掉母座上的注塑外壳,把其中一个母座上的两条数据线拿出来(里面只有4条线,一般红色为VCC,黑色为GND,那么剩下的两条就是数据线了,大胆的剪断吧),然后把这两条线焊接到另一个母座上对应的空脚。
这是标准的PS2鼠标键盘母座定义,可以看到第2脚、第6脚是空脚,而这个IBM键盘的指点杆使用的就是这两个空脚。

焊好了,现在可以插上键盘线,把转接线插到USB口了,经测试,一次成功,可以愉快的同时用按键和指点杆了。

这是用PS2公母头自己焊线做的一条双公转一母线,没有用USB转,也是可以的。

网友:
高手 标价下 我后期也改革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键盘编程功能试过吗?

网友B:
这键盘有些威武。

网友:
及时雨啊,只改造其中一条线就能用,不错不错,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个键盘编程功能试过吗?

有软件,是英文的,还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键盘有些威武。

虽然是薄膜键盘,但是手感比我99块的无线键盘好太多了。

网友C:
多谢拆机测试     也入手这键盘了。

附带的RS485原装线是正品  AMP 台湾制造的    肯定保留不改。

不用USB 转接线,  找个PS2 母座 焊接  鼠标两根数据线 出来 改造成  普通键盘 和 鼠标 双公PS2 口 也行吧?

网友D:
楼主私信我购买链接啊,谢谢

网友E:
楼主这么一改,这键盘要涨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私信我购买链接啊,谢谢

现在这款键盘好像已经没了,打开链接是另一种款式的399的了,我买的是79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么一改,这键盘要涨价了
现在这款键盘好像已经没了,打开链接是另一种款式的399的了,我买的是79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拆机测试     也入手这键盘了。

附带的RS485原装线是正品  AMP 台湾制造的    肯 ...

今天下午到电子城买了几个PS2的公母头,焊接了一下,可以用,我的是两个公头连接到一个母头上,公头那边插电脑主板,母头这边插键盘。

网友:
知道定义,一切都是玩具

网友(2022-03-26):
我也很喜欢玩这些,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