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是不是示波器不是很适合测相位呢

楼主(2019-05-09):
测电容上电压与电流的相位差

1khz,两个通道相位差大致是90度,但是很不稳定

一会多一些,一会少一些,不能稳定,是不是它测量的的即时数据
需要平均一下,才能更稳定,但是至少说明即时相位测量是不太适合的

放大看看,相位数据随时都是变化的,虽然幅度不大

换个频率,也是一样,2khz

500hz

既然比较两个波形相位差不行,看看同一波形的相位差

就测发生器输出

同一波形(500hz)相位差还是不稳定,趋向于0

挪的近一些

专家学者们来给讲座一下吧

网友:
示波器更适合测时域上的相关参数,
频谱仪更适合测试时域上的相关参数。。。。

网友A:
看波器当然适合看波波相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波器当然适合看波波相位了。

但是不稳定啊,温总的机器也许可以

网友B:
测量参数就有相位, 不用光标去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参数就有相位, 不用光标去测

知道,我只是用来比划一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知道,我只是用来比划一下的

软件测量有抖动,正常啊, 显示的信号频率都会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测量有抖动,正常啊, 显示的信号频率都会变呢

两个通道测同一信号,理论上基本排除信号源的波动,但是也还是得出相位差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个通道测同一信号,理论上基本排除信号源的波动,但是也还是得出相位差不稳定 ...

2个通道的前端模拟电路并非完全一样,多少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通道的前端模拟电路并非完全一样,多少有差异

这个是肯定的,但是不应该有过大的随机差异啊,比如固定的差异是可以的,可能我的机器也不行,毕竟是最便宜的,高级的示波器可能会好很多吧,没用过

网友C:
不好测相位那就送偶,免得你心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测相位那就送偶,免得你心烦

不好吧,这样你的是4通道的,交换一下吧

网友:
一般示波器相差测量比较稳定,如果要精确测量可以用频率计。但先要用示波器找到不稳的原因,否则频率计测的也没意义

网友D:
又成功的水了一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成功的水了一帖

专家不给讲解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专家不给讲解一下吗

有啥好解释的,有点儿波动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你用自带1khz看下相位差波动不会超过1度去,想不波动把时基调大就会稳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啥好解释的,有点儿波动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你用自带1khz看下相位差波动不会超过1度去,想不波动把时基 ...

换成方波是不是能好些呢?正弦波可能不好判断相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换成方波是不是能好些呢?正弦波可能不好判断相位

跟这个没关系,你用信号源试下正弦相位波动等垂直档位一样1度内,一个周期360度就是2∏,正弦俩半圆,一个半圆弧度是∏,二分之一半圆不就是90度嘛,怎么不好判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这个没关系,你用信号源试下正弦相位波动等垂直档位一样1度内,一个周期360度就是2∏,正弦俩半圆,一 ...

没看明白,方波起始位置好判断,正玄波的0点和90度点确切位置不好判断,人眼如此,示波器估计也不好判断,关键在于它是怎么判断两个波形相位差的,是0点之间的时间差与一个完整波形时间长度的比值,再换算成角度,0点的判定和波形周期两个因素决定了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明白,方波起始位置好判断,正玄波的0点和90度点确切位置不好判断,人眼如此,示波器估计也不好判断 ...

怎么就不好判断了呢?要说肉眼直接观察17度 23度之类相位差的不借助测量工具不好判断准确读数这个有情可原,0度是正弦起始点,就是过零时波形居中后和基线交叉点,90度就是正弦正半周波峰,两点之间的垂直距离就是90度,你用俩90相位差正弦波放一起看看滞后90度那个正弦波过零起点是不是正好位于0度相位角的正弦波半圆中心波峰部位的垂直线上,你的肉眼都能判断示波器会不好判断?你应该好好再学习一下相位倒底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