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索尼磁带随身听WM-EX610/631系列等无需线控开启音效的方法

楼主(2019-05-09):
最近收了个EX610成色很好,做工也不错,换完皮带播放很稳定。唯一的缺憾就是机身没有音效键,需要用线控才能开启。上网搜二手线控,价格居然比机器还要高。而且多数都有串键的迹象,果断放弃了!想到多数线控按键用的都是电阻分压的方式,仔细看了看排插接口,加个音效键应该不难,但是网上关于线控的资料少之又少。

少数大神改装成功了又不肯分享其经验方法。求人不如求己!无奈,只能自己测试实验了,通过跑线路找到了地线和控制线。用了手头有限十几个电阻分别测试,耗时一个晚上,终于测得了在不同的阻值下,每个按键相对应的功能。特意记录下来,分享给大家!有动手能力的应该都可以自己做了。有条件的最好用贴片电阻,省空间。

如果不想破坏机身,就在排插处外接一个开关。要什么功能自己选择相应的电阻,也可以在电路板上两个点之间加贴片电阻和微动开关在机身钻孔加装音效键。,其实有了这个方案,自己改装一条完整的线控应该不成问题了,但是本人只需要一个音效键。由于没有现成的排插,通过比对,发现一只废旧打印机墨盒的计数芯片尺寸和触点基本和排插吻合。所以就改装了个外接音效键,外观就可以忽略了,主要是功能实用!

自从用了这个音效键,仿佛开启了另一个世界,原来EX 610的机器有四档音效。每一档都有不同的感觉。

网友:
牛人,老机听着味道不一样。

坛友制作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770

网友:
高手,这是真的高手

网友:
现在听到磁带机背景噪音的沙沙就不行了。回不去了。

网友:
手上有个EX921吃灰中,线控串了

网友A:
最后这一坨确是精华

网友B:
原装线控卖的贵,看来估计有很多的元件(芯片、电阻、电容等)

网友C:
15年前,羡慕同学手中的这个玩意,借一下听听都不行,爱惜的不得了,现在的话,不怎么瞧得起了,后期低端机,现在手上爱华J101,加自录的二类带听

网友:
厉害阿 这个都模拟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年前,羡慕同学手中的这个玩意,借一下听听都不行,爱惜的不得了,现在的话,不怎么瞧得起了,后期低端机 ...

玩这个基本就是拿来怀旧的,曾经玩不起,现在收了一堆换着玩哈哈。其实610这款机器只是型号低端,从音质上来讲,绝不亚于早期铜飞轮的机器。。至少我用耳机听是这样的,爱华的没玩过不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线控卖的贵,看来估计有很多的元件(芯片、电阻、电容等)

纯线控其实没什么原件,就是按键+不同阻值的电阻还有个音量电位器,
带液晶屏的可能会多点原件,都是驱动屏幕所需,按键部分还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这一坨确是精华

没有贴片原件,手法再差点,搞了好大一坨。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线控其实没什么原件,就是按键+不同阻值的电阻还有个音量电位器,
带液晶屏的可能会多点原件,都是驱动 ...

嗯嗯

网友:
牛人,老机听着味道不一样。

网友D:
我的D-EJ700的线控用没多久也串键 是不是里面的电阻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D-EJ700的线控用没多久也串键 是不是里面的电阻不行了?

是按键触点氧化产生阻值了,所以才会串。有能力的话,打开清洁下或者更换全部按键

网友:
谢谢楼主 我有一个631,都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楼主的一儿子勾起了学生时代的回忆啊!

网友E:
真巧,同款;换过一根皮带,有空还要去备两根。

就是磁带不怎么好搞了,每当听起磁带,汗毛总是竖起来,就是那种熟悉的感觉,不管MP3,APE,FLAC,WAV都是替代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巧,同款;换过一根皮带,有空还要去备两根。

就是磁带不怎么好搞了,每当听起磁带,汗毛总是竖起来,就 ...

谢谢!好详尽的资料

网友:
最近我也买了台621,坏的,回来自己修好了。本来也想研究下线控,既然楼主研究出来了,我就省事了,哈。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