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教各位高手谁换过天语起动机的拨叉

楼主(2019-05-09):
请教各位高手谁换过天语起动机的拨叉!
多谢!

网友A:
起动机有拔叉么?不是齿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动机有拔叉么?不是齿轮吗?

有拨叉的,靠电磁开关(启动马达旁边支出来的那一块)驱动,推动启动马达上的齿轮驱动飞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拨叉的,靠电磁开关(启动马达旁边支出来的那一块)驱动,推动启动马达上的齿轮驱动飞轮。 ...

您是高手!

网友:
杠杆?这个坏的不多,再自己换的一定更少吧

网友C:
尼龙拨叉吧?那玩意不好换。好多都是和磁力开关一体的,要换就要一起换磁力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龙拨叉吧?那玩意不好换。好多都是和磁力开关一体的,要换就要一起换磁力开关 ...

是尼龙的,我看淘宝上有单独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尼龙的,我看淘宝上有单独买的。。。。

有单独卖的应该就能单独换。需要拆下起动机,拆下磁力开关,然后把磁力开关拆解,把旧拨叉取出换新的就行了。难度应该不大。拆了就能看懂,那玩意结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