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s换机子硬盘数据问题

楼主(2019-05-09):
问个问题,u-nas换了另一个机子,硬盘内容在另一个unas还可以识别不,或者说数据形式变没有,会像群辉一样要格式化吗?

网友A:
不影响数据的,U-NAS数据盘和系统盘是完全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数据的,U-NAS数据盘和系统盘是完全分开的

你试过吗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我在万由里面建的raid1,删除了一个硬盘部分数据,重装omv后自己就修复了,然后又装回万由,硬盘的数据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我在万由里面建的raid1,删除了一个硬盘部分数据,重装omv后自己就修复了,然后又装回万由 ...

会自己恢复呀,那么厉害

网友:
2楼说的有道理。

U-NAS基于DEBIAN系统,理论上来说,一般的LINUX系统都可以挂载它的数据盘的。

网友:
我先在一个旧台式机上装了个黑群晖,后来又入手一个蜗牛,把之前的硬盘装到蜗牛上,也能用。

网友(2019-07-15):
RAID的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