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铅酸蓄电池充放电特性简测,顺便讨论一下充电方法

楼主(2019-05-09):
[这帖先放拆机区(不知道哪里合适),版主觉得不合适就麻烦移一下]
--------------------------------------------------------------------------------------------

12V铅酸蓄电池在工作有接触,但一直没关注过
这次来简单测试一下它的充放电特性,算算内阻啥的
顺便讨论一下铅酸蓄电池充电方法

蓄电池用统一的7AH

充电用稳压电源,EAST 30V、10A的

没有单独的限流电阻,通过约50cm、0.75的导线串联俩表笔直接连接电源和蓄电池
图中是起始电压,估计有50%电量

接通时立即拍照取得充电电流和蓄电池端电压测试值

开始测试
1. 短时充电特性
测试不同充电电压下的起始充电情况
12V

13V

13.5V和14V

14.5V

测试完成后的蓄电池端电压
已经充上一点电了

数据分析
充电电压-端电压,充电电流-端电压
基本都是线性变化,看来相当于阻性

根据以上充电数据计算的内阻
这种情况下,平均内阻在300毫欧左右

2. 长时间充电特性
测试定压14V情况下,较长时间充电的情况
充电电压

刚充电时数据变化快速
动图也只能定性分析:起始端电压低,充电电流大,随时间加长,端电压升高,充电电流随之降低

后面采集的数据

测试约一个半小时后结束
蓄电池电压及充电电流随时间变化特性
似乎和时间的对数成线性关系

楼下测放电特性

楼主:
3.短时放电特性
放电测试前蓄电池端电压

简单点,放电就用水泥电阻

测试状态和前面差不多,不过电流表接到电池和电阻之间

下面接不同电阻短时放电
PS:电阻使用有点乱,对最终数据会有点影响

数据整理
放电的V-A特性,应该也是线性的

用放电数据算的内阻,平均在200毫欧左右

测试如上,在50%左右充放电,铅酸蓄电池电压基本呈线性变化,内阻200~300毫欧
查网上资料,介绍铅酸蓄电池充电电流以0.1C为宜,最大不超过0.3C,以单体电压2.4~2.6V为充满(更准确貌似要测电池液密度)
车用貌似没有专用充电控制,亏电时充电电流会高达1C,而且基本都是脉动直流充电的
真不知道如何充电才好

网友A:
12V铅酸,恒压一般是14.8-15V的样子    电流一般是电池容量十分之一电流最好。

空电时需要强制压制输入电流,否则容易发热。

网友B:
比较皮实水电瓶,以前在老家dianyu的电瓶是7格14V一个,两个28V串联用电视机变压器输出36V吧,简单整流充电,以有咕噜冒泡声音为准表示充满了。就是要经常保养加稀硫酸。

网友C:
这个牌子电池非常好,摩托车用的,充电前用蒸馏水补齐到最高水位线,当然你这个水位正常无需加水,盖板打开充电,等冲到水有气泡产生时,检查看水浑浊没有,如果浑浊了说明脱粉了,就不要了,充电一般是0.1c,1-3安都没问题,恒压控制在14.8v,我们检查都是用小比重计看,达到1.28就可以了,车用是定压限流充电,由于随时要启动,而且启动后你可能只跑几公里,所以车子设计不可能按照0.1c充,0.1是指卸下电池充的参数,放心装在车上你管它那么多,不会烂的,一般也要好几年,除非硅整流有问题或者线路故障

网友D:
铅酸充电最好增加一个时间限制或容量限制。
有些旧电池,因为电解液性能变化,到了充电末期电流不会下降,反而会越来越大,这部分能量都变成热量耗散掉了,所以如果不加以限制,电池会越来越热,最后熔毁。
我碰到过两回,一次是自己的7Ah电瓶出现后期异常发热的情况,及时切断了电源。还有次,是同事的电瓶车,因为充着没管,等发现的时候电池已经鼓起报废。

网友:
工作时也经常与铅酸电池打交道,日常维护铅酸电池0.1C充电较好,充满单格电池不超过2.7V,对于12V电池组则不超过16V,想快充可以加大到0.5C以上,但要注意电池温度,若温度过高会引起极板弯曲和电解液蒸发。

网友:
謝謝分享,测试挺详细的

网友:
动图一级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铅酸,恒压一般是14.8-15V的样子    电流一般是电池容量十分之一电流最好。

空电时需要强制压制输入电 ...

如果要实现0.1C充电,简单就恒压+电阻了,但充满估计比较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较皮实水电瓶,以前在老家dianyu的电瓶是7格14V一个,两个28V串联用电视机变压器输出36V吧,简单整流充电 ...

冒泡应该是开始电解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铅酸充电最好增加一个时间限制或容量限制。
有些旧电池,因为电解液性能变化,到了充电末期电流不会下降, ...

那并不是电解液变化了,而是极板龙骨断裂了或单槽干涸了,这样电池的电压急剧下降,如果没有电流限制,靠蓄电池自身压制电流,就会这样。

你找一块12V单独充电试试,10V的空电电池,电流巨大,有些不合格充电器甚至会把自己烧掉,而当电池只是亏电,有11V的基础电压时候,电流初期稍微大,但由于电压迅速追上,电流自然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要充的快 ,  就要大電流
只有用手摸電瓶 ,  來看多燙
充滿  一定很熱

恒流充电就是这样的,高温会出现热失控,因此要多次冷却,确保充满。

网友:
后排听元首讲课,没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牌子电池非常好,摩托车用的,充电前用蒸馏水补齐到最高水位线,当然你这个水位正常无需加水,盖板打开 ...

就是呀,偶看到的都是直接充电,当然发电机的原因,最大输出电流是有限的

网友:
可以加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铅酸充电最好增加一个时间限制或容量限制。
有些旧电池,因为电解液性能变化,到了充电末期电流不会下降, ...

有可能充电电压高了,剧烈电解水,温度自然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并不是电解液变化了,而是极板龙骨断裂了或单槽干涸了,这样电池的电压急剧下降,如果没有电流限制,靠 ...

我觉得不对,你说的情况两种情况等于是单槽发热,但我那个电池是整体发热,而使用是一切正常的,只是充电会发热。
至于空电电流巨大的情况是会出现的,所以要有个限制电流0.1C,不然随便搞个电源直接接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充电电压高了,剧烈电解水,温度自然也高

充电器电压在15V左右,我那时候有好几块这样的电池,其他电池充满后电流变得很小,唯独这块,充满就发烫,电流越来越大。我也不是专门研究铅酸的,从别的地方看到这个原因,不一定是准确,总之是旧电池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要充的快 ,  就要大電流
只有用手摸電瓶 ,  來看多燙
充滿  一定很熱

看来还要加上温度监测才放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