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一个HC-180单相串励缝纫机电机

楼主(2019-05-09):
拆解HC-180单相串励缝纫机电机
收购站捡来的一个HC-180单相串励缝纫机电机,拆开看看,保养一下还可以用,部分图片有标注,大家看图片吧!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前辈好久没发帖了,带孙子?
这个电机做个台钻应该可以
等牙膏ing

网友:
这个电机很好用,做小摆车床动力也是很好的

网友:
好像你什么工具都有很多,不需要D工具了。这个只能放着备用或吃灰用

网友:
老货电机结构、用料都很扎实,很经用。

网友:
不错,家里有缝纫机就能用上

网友:
跟加工机、粉碎机电机一样吧?

网友:
好像跟蝴蝶牌缝纫机同款串励电机,缝纫机底下的是副线摆梭装置,需配合上面的主线。以前我在网上见过单线缝纫机,但因为线材利用率低,容易断线早就不用了。

网友:
之前拆过一个超新的飞跃的,貌似大几千的那种,运转无力,容易断线,拆开一看,电机换向器槽太浅,导致换向片间近似联通,使劲用界刀刮掉部分原带树脂后,完美修复,至今车线用了几十轴也再没劲过

网友:
楼主家还有缝纫机呀

网友:
看来楼主还是个裁缝啊

网友:
看样子,这电机没怎么用。

网友(2019-09-12):
请教楼主,这种电机的散热风叶直径多大的,哪里能买到,原来的风叶不知道谁插进去什么东西,全打碎了,谢谢

网友:
这种电机分正反转,分别用在缝纫机和包缝机上,插座损坏,踏板也需要另配,踏板有两种,一种是多抽头电感调速,另一种是石墨片调速

网友(2020-01-05):
现在家里还有缝纫机的不多了,我家也有一台偶尔用用。

网友:
内部和豆浆机电机一样话说我还有二台这种老缝纫机,谁要??

网友(2023-02-23):
我有两套这家伙,一直没派上用场
现在的都是使用可调速的电机了。

网友:
还不错,有轴承,不过转速有点高啊

网友:
这个老货质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