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给iqos电子烟充电仓更换电池方法

楼主(2019-05-09):
吸烟有害健康!请遵守法规/本文不涉及任何销售信息,仅为电子技术DIY学习

弄了个日版的iqos,才使用了5个月,电池仓就出现问题:一开始是充电不会充满灭灯,随后开始2格3格电的时候就直接无反应,需要接充电器才能重新启动,而且接了充电器这2格3格电依然是存在的,并不是没电关机的节奏。
刚从某宝选了一家评价还行的店,50大洋买了个电池,按照卖家发来的视频,开始更换。后来才发现所谓视频其实很坑人。
这就是刚到的电池
四个角有卡扣,拆的时候从圆圈处开始,不用视频里面的什么拆机撬棒(好像还9块包邮),徒手就可以。

新电池

徒手拆开盖子,视频唯一可学的就是先拆这一边的盖子

另一边的盖子,卡扣是一样的,而且可以用起子帮忙,但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卡扣全部打开,盖子依然下不来,并且这一边的盖子和开盖弹簧重合,拆开不好安装,卖家还发了个图专门提醒我,这就是网上视频的坑爹之处

卡扣全开,依然下不来,试装了下才发现,尼玛根本不用拆这一边啊

电池特写

电池盒主板能轻松拿出

主板

电池可以用镊子,也可以用剪刀拔出

试插了一下,看看反应

此处有个卡扣,需要把卡扣处先装好,然后对着2个定位柱子按下去

塞入电池,其实是个卡扣固定,轻松容易不存在不全拆暴力安装问题

电池对比,可以看出按照商标写的,新电池是红色接头,松下制造,原电池白色接头,lg制造,看百度说白色接头的日版机器所用(果然我的就是日本的),红色欧版质量好一些

合体,可以看出左边因为打开费劲,膜都损坏了,直接撕了

测试一下,好用,关于电池是不是正品,耐不耐用,得过几个月看看了

网友:
这么小巧啊,质量还不错那

网友:
电子烟已经是非法物品了 小心走在路上的背后一棒

网友:
这电池不就是18650电池

网友:
旧电池扒开看看

网友:
加一个塑料套就50,有点儿坑!

网友:
用的3.75V的高压电池,相同体积容量会大一些。

网友:
这个东西烟丝好贵,不是有钱人抽不起!
我这里有一个项目就是生产这个电子烟

网友:
原电池是3.75V充满4.35V的,你新换的电池3.7V估计是4.2V满电的,你装上去不会充boom?没有咨询一下卖家这电池到底是4.2还是4.35V的?

网友:
这玩意好复杂啊!

网友:
一颗18650卖50元!重点是CELL MADE IN CHINA!

网友A:
我都修了好多个了,也就是普通的18650看电压是4.35的,自己手上的4.2不敢用,买了4个,一个好像16元,枪都修过好几把,加热片换过无数,陶瓷的,不小心就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都修了好多个了,也就是普通的18650看电压是4.35的,自己手上的4.2不敢用,买了4个,一个好像16元,枪都 ...

换的加热片是国产还是进口的?加热片什么价位?我有一个几乎全新的待修

网友:
OK,把拆下来的电池“解剖”下看看。

网友:
学习了 现在电子烟很火啊 老罗也做小野

网友C:
电子烟工作电流很大的,得动力电池才行,电动工具拆机的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的加热片是国产还是进口的?加热片什么价位?我有一个几乎全新的待修 ...

试过号称国产进口的,价钱也就差10元,进口的50元左右,效果差很多,看加热片条纹和色泽就知道不是同一个班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烟工作电流很大的,得动力电池才行,电动工具拆机的就行了

错了,枪里面里面是一个7号电池大小的铁锂,3.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号称国产进口的,价钱也就差10元,进口的50元左右,效果差很多,看加热片条纹和色泽就知道不是同一个 ...

请问有满意的加热片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