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力维柯Liweek IF225小音响

楼主(2019-05-09):
大约8年前买的桌面小音响,那个时候蓝牙音响还没这么白菜价,大部分还是读卡读优盘带AUX的。最近翻出来发现电池也不行了。拆开给换换。

外观

背面

用的诺基亚BL-5C电池

两个扬声器

扬声器

2010年的板子

功放板

芯片

这个带记忆功能的。

开关和音量调节电位器,这个电位器很容易坏

BL-5C电池

换上2000ma的拆机锂电池

电池仓

划线比一下

用小电钻

钻一排孔

位置刚好

焊上电池

把电池塞进去盖子刚好关上。

网友:
里面看起来不错那。多年前的产品

网友:
还是mini口的,看来是比较老了
牙膏还没到

网友:
诺基亚BL-5C电池都快成标件了

网友:
你这怎么能装10.8V电池?

网友:
标题我看成依维柯音响了,我还以为楼主拆依维柯的车机了。BL-5C是史上寿命最长的单一型号锂电,诺基亚都死过一次了这电池还活着。楼主这音响也太牛B了,竟然用10.8V锂电都不烧

网友:
还没注意看。真是10Ⅴ多。初见一节就是10.8v的。真装上不死机才怪了。

网友:
电芯标记电压估计是三串电池包的电压,不过不该这样标

网友A:
旧电池的保护板也应该挪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旧电池的保护板也应该挪过来

就是,应该拆了诺基亚电池的保护板挪过去,不然这电池很快over:lol:

网友:
音频辐射盆装偏了

网友:
这个电池好像不是正版的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这种小音箱有的自放电有些大。

网友:
怎么看起来中间那个所谓的低频纸盆那么歪呢

网友(2019-07-23):
以前的确实价格高,现在都白菜价了!我家也有好几个类似这种的播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