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360行车仪拆机记录

楼主(2019-05-09):
不愧是大厂做工,很细致 好多螺丝,简单的结构做的很精致。五星好评

网友A:
没看到芯片啊,这款记录仪用的安霸还是联咏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芯片啊,这款记录仪用的安霸还是联咏的方案?

这款好像带急速提醒探测,像是MTK等可以存正版测速点数据库的方案,但没有高频无线电接收头。我爸单位的汽车测速提醒,被单位的弄没过一次,后来赔了一个记录仪,内置测速探头和提醒的聪明装置。

网友:
应该是大厂代工的产品

网友B:
效果怎样啊,正准备买一个用。还有一款四方的价格差不多,j51,不知道哪一款好

网友:
原来的不能正常录像,紧急录像还行。准备再买一个看好趴趴狗N91的,纠结不知道那个效果好

网友C(2019-10-16):
引用 网友B:
效果怎样啊,正准备买一个用。还有一款四方的价格差不多,j51,不知道哪一款好 ...

感觉j501p的配置高点,光圈j501p是f1.9,这个是f2.2,还有coms不一样,j501p是sony的星光感应。

网友:
这个很好的安装设计,位置高,方便安装,视角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j501p的配置高点,光圈j501p是f1.9,这个是f2.2,还有coms不一样,j501p是sony的星光感应。 ...

j501p现在价格多少啊。

我那个已经突然扑街。不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