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量的200v电解电容能diy啥东西

楼主(2019-05-09):
手上有150颗220v220uf的全新电解电容,不知道用来干嘛?用来做点焊机的话耐压太高,浪费,容量却偏小,不合适,一下想不起来有啥用,没有的话过两天就扔了。赠送的话运费不合算,自取倒是没问题

网友:
扔了多可惜,福利给坛友吧,

网友:
全部并联,充电防身

网友:
200 birds,你说呢,适合做鸟

网友:
修电器的可以用来当备件

网友:
两三个一串可以用在胆机上

网友:
高压点焊机,一路火花带闪电。虽然容量不大,但电流不会小的。容量不够电压凑,对于高电阻的厚件很好用。
想想220短路,根据空开参数来看,差不多200A0.1秒的样子,2.5的铜线和螺丝刀烧一起老虎钳都拉不开。

网友:
通上交流电 塞水塘里~~~~挺好玩的

网友:
做个电棒防身防狼

网友A:
好像能电兔子!兔子电不到电鸟,电鱼

网友:
目测是电脑电源上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能电兔子!兔子电不到电鸟,电鱼

电鱼是非法的,也是断子绝孙的做法,注意影响,别教坏了别人。

网友:
做个线圈电磁炮

网友:
扔了太可惜了福利坛友啊一公斤一下出邮费送我来一份哈哈

网友:
电磁炮电磁炮电磁炮

网友:
电野狗,吃狗肉

网友:
全部并联,做个点焊机,高压那种

网友:
可以包邮送啊

网友B:
200V还真不上不下,虽然有些ATX电源上用的也是200V的电容,但是真容易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V还真不上不下,虽然有些ATX电源上用的也是200V的电容,但是真容易炸

ATX一般都是串联的,两个串起耐压4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