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组装记录 512GB IS903 NW821x2,京一的板子!当然写保护是必!需!的

楼主(2019-05-09):
组装记录 512GB IS903 NW821x2,京一的板子!当然写保护是必!需!的!

关于板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540

材料:
NW821
2C C4 E5 32

温度及风速:

开出来Windows下显示525GB(相当于564GB)

测速及校验进行中...

关于跳线:

我其他的512GB写保护: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79903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1804

网友:
喔,成品售卖么。。。

网友:
沙发了  写保护哥又有新作

网友:
好高档的热风枪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赞一个

网友:
坏块有点多啊

网友:
我想问下那热风枪多少钱、?

网友A:
大佬请教一下,也是京一的黑903单贴713卡boot fw怎么解决啊

楼主:
再補充一下兩個問題:

1.原先跑圈校驗不過
拆R22, 沒改善
把L19, L21直接短接,然後跑圈過了!

2.某些主板的3.0口掉盤(跟之前Sean版的問題一樣)
把L18的電感換了,問題解決!

這Sean版的掉盤問題: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3573

參考圖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教一下,也是京一的黑903单贴713卡boot fw怎么解决啊

VccQ改成1.8V没有?

改完后,用万用表测量焊盘的VccQ是不是1.8V,是1.8V再上镁光颗粒(东芝颗粒,大部分都是双VccQ IO电压,改不改都不成问题)

我实测是1.806V

还有边角有一个电阻拆掉

每次开卡,都要F9先强力擦除一遍(否则老是提示Read IS Page Fail或Boot FW Fail),重新插拔后再开卡(不用选择扫描低格的).我用的V1.23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補充一下兩個問題:

1.原先跑圈校驗不過

感谢反馈,不过很奇怪。
电感是根据电源ic适配的,具体信息:Taiyo(日本太诱) 1uH,2.1A

楼主:
京一的配套外殼還沒出來,

先找個透明殼裝下了,

反正對我來說是一次拷入資料就永久讀取了!

楼主:
標籤打好了!

其實是572GB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標籤打好了!

其實是572GB呢!

哈哈

那你这个U盘外壳,没有写保护开关操作位置哈

所以我觉得写保护功能要不要都无所谓了

目前G2板型的壳子,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那个大小应该是GB和GiB的区别

2的10次方,或10的3次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那你这个U盘外壳,没有写保护开关操作位置哈

哈哈
防毒防誤刪,
區別還是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Q改成1.8V没有?

改完后,用万用表测量焊盘的VccQ是不是1.8V,是1.8V再上镁光颗粒(东芝颗粒,大部分 ...

试过了,已经改了1.8但是还卡bootfw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反馈,不过很奇怪。
电感是根据电源ic适配的,具体信息:Taiyo(日本太诱) 1uH,2.1A ...

哈哈,膜拜下开发板子的大神

这个板子我已经贴了4片了,3片成功,1片失败,后来加焊时风枪力度太大,导致U7电源IC弄移位了

然后清理U7芯片时居然弄掉了,不见了

焊盘没问题,不想浪费这么好的板子

想问下U7是什么型号,麻烦给个型号,然后我淘宝买一些回来(刚特意用微距镜头拍摄了,看了U7 DC芯片是WLCSP封装的6 Pin的,有圆圈标示一脚,现在就差具体型号了)

拿万用表分别测量了一下,两个3.3V,一个GND,一个0.7V(拆掉此芯片的状态下),剩下两个未知

个人估计应该是VIN输入,芯片转成1.2V输出给IS903的DVDD12使用的,目前拆掉此芯片就是无法识别主控,说明主控根本还没有办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