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串锂电池和保护板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9-05-09):
我定制了一个12V的锂电池组,单串12A放电,2并就是24A。 用在儿童车上,儿童车两个电机 35W一个,总功率70W。 理论上6A保护板就够了,但是网上搜20A 25A的保护板,客服都说不能用在儿童电动车上,应该是电机有启动电流比较大?

儿童车原厂电池上面有个这个,似乎是50V 10A的继电器?

我这种情况应该买什么样的保护板?

网友A:
这应该是自恢复保险吧。我也买了电池准备改掉原来的铅酸,,才7AH。换铁锂20AH,保护板还没想好,小电流的肯定不行,估计得用标称100A的,毕竟虚标多啊

网友B:
要带这种的,一般保护板带电钻,点机启动瞬间不行

网友C:
电机的启动电流约为正常电流的5~10倍,甚至更大。

网友:
学习一下,我是拆了个坏的童车的电池给小摩托车用,锂电的保护板充电之类的都是问题,等改好了孩子都不玩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带这种的,一般保护板带电钻,点机启动瞬间不行

我看到康康家的是30a的电动工具保护板, 我这个电池放电只有24a ,是不是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启动电流约为正常电流的5~10倍,甚至更大。

是不是买个瞬间启动很大,但是持续电流小于我这个电池24a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自恢复保险吧。我也买了电池准备改掉原来的铅酸,,才7AH。换铁锂20AH,保护板还没想好,小电流的 ...

这个有什么作用?限制10a电流吗?

网友:
接个继电器,直通锂电,绕过保护板。

网友D:
童车有缓启动的话,你图上的保护板就能使用,一般童车是550电机,550只是这种电机的尺寸,关键这电机有很多种型号,空转电流,负载电流,启动电流,每种都不一样,童车有缓启动,电流是逐步提高给电机的,省去了电机启动电流的要求。其实有些同厂家同串数不同安数的保护板,你买回来会发现就是放电mos管的多少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到康康家的是30a的电动工具保护板, 我这个电池放电只有24a ,是不是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

楼主把容量和电流搞混了,这是问题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容量和电流搞混了,这是问题的关键

。。。你搞混了吧? 我这个容量是4000ma的,放电24A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童车有缓启动的话,你图上的保护板就能使用,一般童车是550电机,550只是这种电机的尺寸,关键这电机有很多 ...

说的在理,我车子确实是带缓启动的,估计启动电流不太大,随便买了个 标20A的保护板,等到了焊上去,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愿别虚标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在理,我车子确实是带缓启动的,估计启动电流不太大,随便买了个 标20A的保护板,等到了焊上去,应该 ...

楼主你解决了吗 我也是两个550电机 换了锂电 不能启动 但是装上铅酸电池就能启动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童车有缓启动的话,你图上的保护板就能使用,一般童车是550电机,550只是这种电机的尺寸,关键这电机有很多 ...

那应该买哪种保护板啊 我的童车是没有缓启动的 直接锂电-电钻开关-550电机,摩托车电池可以启动 一换成4串10A的锂电就电机不能启动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