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DELL19V4.6A笔记本电源

楼主(2019-05-09):
字数够了

网友:
还是超薄那款

网友:
我也有一个,挺佩服戴尔能做得这么薄,就一个电容的厚度

网友A:
感觉这种薄的极易损坏,光宝,高效,台达都有代式,上面0欧姆电阻一般损坏的多,换掉基本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薄的极易损坏,光宝,高效,台达都有代式,上面0欧姆电阻一般损坏的多,换掉基本就正常了 ...

手机的电源USB的QC3等快速充电器也是,只是旅游用比较方便,家用一般5V一2A芯片方案的工业开关电源。

网友:
704胶拼命打的电源肯定是好电源

网友:
有两台这样的电源,还在服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种薄的极易损坏,光宝,高效,台达都有代式,上面0欧姆电阻一般损坏的多,换掉基本就正常了 ...

一般是过电流了还是应力太大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