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块没有标示的锂电,怎么知道是三元还是磷酸铁呢

楼主(2019-05-09):
存放教九,电压偏低,怎么知道是磷酸铁还是普通锂电呢?

网友:
看充电或放电曲线

网友:
能看到充电曲线的话就行了

网友A:
别是一次性锂电池·一充电就BOOM!!!了····建议别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是一次性锂电池·一充电就BOOM!!!了····建议别要了

以前买的全新的 不是一次性

网友B:
按铁锂的电压3.65v充不就行了,到时候看电压是稳定在3.3还是3.6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买的全新的 不是一次性

全新的就没有一次性的吗?什么思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新的就没有一次性的吗?什么思维

前面告知是明确自己买的全新的,没人会去买一次性锂电,后面半句怕你不理解 再加气下语气。这就是中国文字深奥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铁锂的电压3.65v充不就行了,到时候看电压是稳定在3.3还是3.6不就知道了

这个靠谱了

网友:
找个鉴定机构鉴定一下

网友:
查购买记录,镍氢也不一定。

网友:
很多充电器都能自动识别的. 至少我用那种nitecore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告知是明确自己买的全新的,没人会去买一次性锂电,后面半句怕你不理解 再加气下语气。这就是中国文 ...

呵呵,奇怪的思维,如果没人买一次性锂电,那么电池生产商会生产? 会有这种产品在市面上? 呵呵

网友:
看看有无泄压孔,一般能充电的必有泄压孔,在正极附近。

网友:
本坛的魅色充电器就可以识别

网友(2019-09-26):
用500ma电流充电,看稳定在3.3v就是铁锂3.7v就是三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告知是明确自己买的全新的,没人会去买一次性锂电,后面半句怕你不理解 再加气下语气。这就是中国文 ...

坛友们也是关心提醒注意安全,不要杠起来啊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虑,以前买过方块电池也是看起来一样,卖家说一个是铁锂,一个是普通锂电池

网友:
用3.6V的电压恒流充电,当电压充到充到3.6V静置,电压下降到3.4V~3.5V的是铁电,电压基本不下降的是三元,同时也可以放电,能放出比较大容量的是铁电,只能放比较小电量则是三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