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瞎搞2246en跑rdt,成功开卡

楼主(2019-05-09):
已经成功开卡了,跑一下分,比没跑rdt要高。现把过程讲一下,先声明我是瞎搞。

这是第一步设置如图,不知道正确不?乱设置的参数。

第二步,保存跑的数据。

第三步,设置如图。开卡成功,跑分比没跑rdt要高。
请高手来点评一下。

网友(2021-09-23):
前来学习的。不错的。设置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2021-11-18):
2246en跑rdt还是和46xt不一样,插眼一下。

网友(2022-02-15):
跑分高不是已经说明 情况了吗

网友(2023-11-12):
高手:“好!很有精神!”
话说你这个盘多大的,跑了多长时间?

网友:
RDT设置基本正确ECC TH我一般是15~20

网友A:
rdt数据需要保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dt数据需要保存吗?

根据rdt结果量产就没有了,下次如果要重新量产,又得再跑一次才可以

网友(2025-03-09):
教程有点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