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G480笔记本电脑百兆网卡改成千兆网卡

楼主(2019-05-09):
前段时间挺火爆的星际蜗牛,萌生了做一台网络存储设备的想法。考虑到已经有一台闲置的联想G480笔记本电脑,待机功耗还行,准备用来改。

装好系统后才发现网卡只支持百兆,这对需要备份数据的需求简直不能忍。。。最简单的方法是使用一个USB3.0转千兆的网卡,但很不幸,这台机的两个USB3.0端口都只能识别成USB2.0  ,恐怕是芯片组本身有故障了。

拆开发现,主板上是使用了2颗百兆网络变压器,只安装了1颗:

板子的另一边安装了一颗:

如果只支持百兆,主板上也没必要放两个网变的位置,应该是预留放两颗合成千兆来用的。
经过查阅资料,主板上用的是AR8162,百兆网卡芯片,另外有一款P2P兼容的千兆网卡芯片:AR8161
果断买回来换上

中间又发现一个问题,一般的16脚网络变压器原理图如下,每个差分对不是在相邻的两个脚,中间被中心抽头隔开,如TD+和TD-分别在1、3脚,中心抽头在2脚。
而这款电脑主板的不一样,TD+和TD-分别在1、2脚,中心抽头放在了第3脚。特殊封装的物料不好买,只好手动进行修改了。

焊上:

需要注意的是,原先由于只支持百兆,电路上放置了4颗0R电阻,将RJ45的45,78两组信号短路起来组成bob Smith电路提升EMI,

改千兆就必须要把这几颗电阻拆掉。

改好后装机,又是剩下好几颗螺丝钉,想起以前拆装收音机,每次都有钉螺丝多出来⊙﹏⊙
还好顺利开机,固定环境使用就不管这些细节了。

成功识别千兆网卡

iperf测速,达到933Mbitps

ftp传输测试,81MB/S, 应该是触及机械硬盘的瓶颈了

网友:
这都能改,佩服一下

网友:
大佬大佬,论坛卧虎藏龙,佩服佩服!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型号的笔记本?看起来做工不怎么样啊

网友B:
改完发现系统太慢了,换机机

网友:
很羡慕动手能力这么强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品牌型号的笔记本?看起来做工不怎么样啊

联想的G480,12年的机子,比较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完发现系统太慢了,换机机

哈哈,做个文件服务器还是可以的,待机功耗约13W

网友:
楼主不仅动手能力强大,逻辑分析能力也很强大,最主要的是Linux系统也玩的挺溜啊我上学时候老师教的Linux知识全忘了

网友:
技术牛人,我的联想Y460不知道能不能改

网友:
技术贴,  反手就是一个赞。。。。。

网友:
我还是买矿渣吧!

网友C:
貌似我09年的X200还是千兆网卡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貌似我09年的X200还是千兆网卡的呢……

联想真的缩水严重,我07年6月的笔记本已经是千兆的了

网友:
高手,这都能改

网友:
软硬件高手啊!这样都能改!请教网络服务器用什么软件架设?

网友:
win07貌似默认不开启usb3.0吧
好像要打个补丁

网友:
改的不错,物尽其用 好评~

网友:
07年神州优雅HP900如今健在,千兆的网卡,而54M的无线网卡3因特尔945ABG现在居然能连接路由器5G信道

网友:
大神啊。。E40已经被我丢了,只剩一块屏幕。X201,吃灰,x230几乎没用有线网卡。。动手能力真是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