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平衡充的12V风扇接法

楼主(2019-05-09):
终于做好了一只4串锂电池平衡充,用了4片5V2A开关电源板和4片4056,充电效果还行,就是5V的风扇风小了点,想换个12V的,但是木有12V电源,能不能把两个5V电源板串联起来供电?会不会造成短路?

网友:
12V风扇,10V也能驱动的,只是功率略小。两只5V电源如果是隔离的,可以串联的。

网友:
这是独立充吧不是平衡充,独立充充满电每个电池电压会有偏差,真正的平衡充充满电池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
想了一下好像可以,先接上风扇,然后测量下4056输入输出的电压,没异常就可以

网友:
买个升压板,很便宜的,再说5V也有风量大的

网友:
用升压板1块多包邮,成本很低的,还可以调节电压,想调到几V就是几V

网友:
买专门的风扇用的升压板,还带充电、开关、调档,老王家不知道还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