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轱辘修保险杠 铁丝大法好

楼主(2019-05-09):
保险杠原来倒车碰掉一块 用ab胶粘起来了 用的好好的 农村路颠簸都没掉 前两天狗日的两个狗必遛狗给我碰掉了 跑了 祝早投胎与狗为伍!

没办法狗的错误人来承担 修修吧 一是懒得拆杠 二是懒得和胶 就用铁丝大法吧 用的老式电话线剥皮的铁丝 刚好

还有电瓶未出镜 60ah的

一秒红 然后不可按太大力 不然就透了

好了 不刮腻子喷漆了 不值当 买个杠才一百多

网友A:
手艺漂亮 和专业的补塑料的螺旋钢丝一样的效果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漂亮 和专业的补塑料的螺旋钢丝一样的效果 赞一个

谢谢亲的支持

网友B:
这样修补价格实惠,现在有不少买得起汽车养不起,最后停路边很不想再开汽车。

网友C:
找一块大点的软塑料片,放里面粘上去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块大点的软塑料片,放里面粘上去也不错

不好找 还得热风枪 有点难度 你的说法令我想起了啤酒筐的修补 还有鸡蛋筐  哈哈哈 懂得都知道我在说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修补价格实惠,现在有不少买得起汽车养不起,最后停路边很不想再开汽车。 ...

修的确是个问题 挡和征服的剥削也不可小觑

网友D:
铁丝掉了不会扎到轮胎么
还是加固下靠谱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E:
请问鼻子舒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铁丝掉了不会扎到轮胎么
还是加固下靠谱

一般不会掉 这个后杠掉了也不会扎我的 嘿嘿 其次 铁丝很短很软 一压就平了 然后可以用斜口钳减掉多余的 我懒得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鼻子舒服吗?

哈哈 舒服 内行  要注意铁丝红的时候不要立马按上去 容易把车烧了  哈哈哈 自备灭火器哦

楼主:
一般般 不敢造次

网友F:
外面做个改色膜一贴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外面做个改色膜一贴完美

角度很犀利嘛 这个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般 不敢造次

用的电瓶吧,我也正想做一个

网友:
这种方法我很早以前就在用,修过电风扇叶片,水桶,都是直接用烙铁压铁丝进去,裂缝再用502加固。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好找 还得热风枪 有点难度 你的说法令我想起了啤酒筐的修补 还有鸡蛋筐  哈哈哈 懂得都知道我在说啥吧 ...

铁丝就这样了?不用胶盖下?

网友:
呀 温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铁丝就这样了?不用胶盖下?

懒得弄了 这个强度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