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自制主板风扇欺骗器

楼主(2019-05-09):
以前自己攒的工作站有一个问题,这个工作站当时优化了风路,减少了风扇数量
于是主板不干了,每次启动都会报错,告诉你有风扇不工作,必须按F1才能启动
机器现在准备换给我妈用,自己还能凑合一下,给别人这样实在不太好

于是决定做一个风扇欺骗器,利用它产生一个模拟风扇转速信号给主板
告诉主板这风扇转着呢,以达到消除警报的目的
经过用真实风扇模拟,发现风扇提供的是一个方波信号
该信号的频率随风扇转速而改变

既然是方波那就好办了,做一个方波发生器就完事了
方波发生器怎么做,最简单就是利用NE555做一个
画出电路图,2个电阻加一个电容搭配NE555就是一个方波发生器了
输出端一个电阻限流保护,NE555的电压控制端加一个电容防止干扰
输出频率设置大约1KHz

准备元件,安装在一个小洞洞板上

组装起来就好了

装到电脑上,插在风扇插口上

再次开机,不报警了
进入BIOS看看,风扇转速被识别成了1万9千多转
说明模拟的频率太高了,不过一样可以用
至于散热会不会有问题?肯定不会,原来的3个风扇被2个高速风扇替代
经过长期实践发现温度完全可以控制

PS:很多人问为什么不在BIOS把报警选项关闭了?答案是根本没有关闭报警的选项
而且风扇不转的报警级别很高,以至于高过内存插错槽的报警
双路主板插内存有规律,内存插错槽,可以开机,但是不能用
开机会闪过内存错误的故障码,但是仍可以引导进系统
而风扇故障,必须手工按F1才能启动

完,谢谢观看

@熒光燈鎮流器 DIY一个CPU风扇诱骗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643

网友A:
是否可以搞个坏的风扇插上去,把扇叶拆掉,这样主板也会检测到风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搞个坏的风扇插上去,把扇叶拆掉,这样主板也会检测到风扇吧

不转的没用,会转的就不搞 坏的

网友:
哈哈,骗钱骗色骗主板,人脑不够骗的,骗到电脑头上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从隔壁的风扇上,直接抽一个信号接过去

网友:
电脑怀疑你要起飞

网友:
正面挺好看的……

网友:
思路很好哟,BIOS设置里可以直接关掉风扇选项的吧

网友:
方法思路正确,可以借鉴。

网友:
bios设置里关掉风扇告警就行了。
有技术就是搞复杂了。

网友:
你这是告诉电脑要起飞......

网友:
思路不错!用个单片机,频率可调,外围元件一个也不用吧,更简单。

网友:
从别的风扇接根检测转速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的。
把其他风扇的黄色线并联到CPU的风扇转速脚上就OK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直接用8脚的单片机更简单,电容电阻都不用了.

网友:
没有明白好处是什么?

网友:
记得BIOS里面是可以关掉这个警告的。

网友:
电脑要准备起飞了

网友:
BIOS设置里可以直接关掉风扇选项的

网友:
不错,这也能欺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