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种草 ACDelco AC德科 ARD847 8V电动螺丝刀,谁有出手或者代购渠道。

楼主(2019-05-09):
最近两个月看小巧的电动螺丝刀,论坛挖帖子,就在前天发现前辈@toystory533完全拆解 ACDelco AC德科 ARD847 8V电动螺丝刀帖子。 无极变速、快拆批头、扭力调节(虽然只有5+1)心中瞬间喜欢上了,奈何国内信息太少,在美亚发现了有销售。ARD847美亚地址

  有没有前辈刚好有这个然后想出手的呢? 或者可以帮代购也行啊

网友:
这是钻,不是冲击批,

网友A:
看了链接,感觉论小巧这货就谈不上了吧?看拆解图内部结构和尺寸大小跟满世界的29元单速充电钻/批差不多,只是从变速箱输出轴那里出现了差异----一个是通过螺丝连接的钻夹头,一个是直连的快拆批头座。所以如果要求不太高的话这货的功能似乎一把小号的充电钻就能基本胜任,把三爪夹头换成相应的批头座就行了(记得你的另一个帖子里坛友有推荐)。只是这样改批头座显得稍微有点长,如果想改得像德科这样短,恐怕需要大手术,就不一定能搞到合适的改装件了。
通用旗下的AC德科虽然不是专做电动工具的,但它的其他产品还是很厉害的,我雪佛兰车上的电瓶曾经用了九年才换新。但楼主求购的这个小电批好像海淘新机加税要600多,似乎没有什么性价比了吧,要小巧很多电批比它轻巧的多,想要力道很多充电批也比它大不了多少啊。

网友B:
冰帆海淘自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链接,感觉论小巧这货就谈不上了吧?看拆解图内部结构和尺寸大小跟满世界的29元单速充电钻/批差不多, ...

看中无极调速,国内这种少。  还有就是重量,哟放单肩包里出门修电脑打印机,扭力和转速要求不高,牧田030都是两斤了,这个只有600多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帆海淘自己买

近600大洋,太贵了

网友C:
这是电动螺丝刀 用了后你就会享受手腕痛的感觉 如果主要上螺丝 不建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电动螺丝刀 用了后你就会享受手腕痛的感觉 如果主要上螺丝 不建议用

就是要买电动螺丝刀呀。。手拧螺丝就不酸痛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要买电动螺丝刀呀。。手拧螺丝就不酸痛了?

冲击批 才是上小螺丝的最好工具 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击批 才是上小螺丝的最好工具 没有之一

冲击批没有扭力调节,柠打印机的螺丝会打花不?  小螺丝怕是不能用冲击批哦   我也没用过冲击批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击批没有扭力调节,柠打印机的螺丝会打花不?  小螺丝怕是不能用冲击批哦   我也没用过冲击批 ...

这种螺丝你需要 博世狗 这类的

网友:
博世3.6V的IXO+扭力夹头干拧机箱螺丝的活正好,冲击批是不需要的吧。

网友:
看你螺丝大小,要拧多少个,这种电池不行,拧不了几个,

dewalt那个不错的,

如果拧的多,只能12v的电池要强,

网友:
威克士253.1

网友:
电脑、打印机用冲击批?不拍搞废了?松下6220不错!

网友D:
楼主需要的是这个,IXO3+扭矩夹头,387g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中无极调速,国内这种少。  还有就是重量,哟放单肩包里出门修电脑打印机,扭力和转速要求不高,牧田03 ...

实话实说,别淘了,去年两电一机一灯到手价才567元,我都没有要。

你可以去冰帆代购,但我建议你自己和谐网络再找,现在进不了美亚、德亚、日亚了。

这类 工具推荐你使用松下EZ7420、7520:7420无极调速,21+1档扭力力矩调节,高低速档;7520无极调速,5+1档扭力调节,平钻+冲击两档切换。两种机器电池、充电器通用,海淘比较实惠,基本上冰帆代购都双电池到手。
充电器可以参照老站贴子,改成220V直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话实说,别淘了,去年两电一机一灯到手价才567元,我都没有要。

你可以去冰帆代购,但我建议你自己和 ...

谢谢回复。   这两个我看了一下,有点大啊,我放单肩包里估计有大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需要的是这个,IXO3+扭矩夹头,387g

谢谢回复。
是个好想法,但是ixo3不是无极调速吧?

网友:
楼主看下牧田7.2V,松下7.2V,日立7.2V  都不错的,转手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