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T12烙铁的短板

楼主(2019-05-09):
936发热芯和头子有间隙
1、热传递不好,温度探头是在发热芯上,发热芯温度加热到了目标温度,头子上温度却不一定;2、温度回馈点和实际使用的头子有温差,导致烙铁头温度传递时间不一定,导致头子温度下降了,发热芯却还没加热;
以上两点会导致936焊台可能还没有普通的不控温的内热烙铁好用。
T12整合了3个部件,使得加热芯、温度回馈点、烙铁头一体;实际使用中比936好用许多。但是是不是说T12就完美了呢?T12的温度探头也是在头子内部,和焊接咀有一定的距离。
让我们看看图片,我把烙铁头放入冰水混合物中,假设此时为零度:
此时打开烙铁(我用的深圳国产头),此时烙铁持续加热,可以看到温度不稳定140-180度之间。

我搅动烙铁温度在90-110度之间。

这个实验是想说明,烙铁头的热传递好坏,T1272W,放入0度的冰水中,热传递越好测得温度越低,热传递越好T12控制器的控温技术含量要求越低。
热传递越好,回温速度越快,使用起来也越好用,从上图来看T12焊接咀和温度探头至少有90度的温差。
测试时得到90-110度的温差值到底取大的110度,还是取90度?需要说明一下,T12的探头和发热芯是串联,加热和测温不能同时进行,测温时T12已经停止加热,所以大的110度才是实际温差值。
对于熔点200多度的焊锡,往往大家会调高100多度来使用T12,也就是将温度设置为300多度。
为了实验的逻辑严谨性,我又测试了一下烙铁设置110度时T12头子的实际温度,如下图,看来110时烙铁实际温度是93.8度。这么看我深圳T12烙铁头的热传递数据又得到了更新,不知道其它地方产的头子热传递性能如何?

网友:
七分靠工具,三分靠技术。
白菜的随便用用,也修不到什么精细活,焊点大小换头子,温度不够调调。

网友A:
这不能说明问题吧,既然热传感器在烙铁芯内部,那么测得就是烙铁芯内部的温度,并非外面环境的温度,水温肯定比烙铁芯内部温度低,要在控制板上做温度补偿,才能更精准测量显示烙铁表面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能说明问题吧,既然热传感器在烙铁芯内部,那么测得就是烙铁芯内部的温度,并非外面环境的温度,水温肯 ...

兄弟你物理学的不好吧?冰水混合物的温度是零度!

网友:
玩烙铁对性能要求高的,换JBC吧,秒T12

网友:
哈,我用的是白菜白光,没温度显示,没烦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物理学的不好吧?冰水混合物的温度是零度!

好像还有气压环境.....你这个试验并不能说明你提出的问题

网友:
热阻是有的,但这极端实验,很多电子产品都达不到要求。

网友:
这么说温度感应头应该放在烙铁头与焊盘接触位置上面吗

网友B:
我为了增加热容积和减少传热率,把几乎没怎么用过的原装很新的尖头(之前拖焊专用),锯掉头,加个黄花马蹄拖焊、飞线远比刀好

网友:
这样测试估计没有哪个烙铁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不行那就上jb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为了增加热容积和减少传热率,把几乎没怎么用过的原装很新的尖头(之前拖焊专用),锯掉头,加个黄花马蹄 ...

牛,刮骨疗伤

网友:
936原装的头 , 原装的发热芯还是好用 , 936的头大热容量也大. 一般焊点还是好用的.  另外和936用908的手柄 , 908的用900L的还要好用 . 900L的头更大.

T12的头要小一点, 热容量底点, 胜在温度检测灵敏 , 回温速度快.

头和发热芯间隙大的, 可以加铝, 或中间加点锡,  提高热传递.

回温快的还是用高频, 效果是不一样.

网友C:
还需要一个测温器,确定T12头部附近水温的实际数值。

网友D:
楼主对水的导热系数忽略了?如果你的烙铁功率够高,0度水照样沸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需要一个测温器,确定T12头部附近水温的实际数值。

不需要,水里有冰块,加上我又不停的搅动,可以看着是零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对水的导热系数忽略了?如果你的烙铁功率够高,0度水照样沸腾

有空你做一下,就知道了72w怎么可能让冰水快速升温。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用过隔壁论坛的首款数调t12,需要做0度及100度校准,你测试表明t12在冰水中还可以保持100多度,你应该测试调到100度稍微高点,看在沸水中能否保持恒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用过隔壁论坛的首款数调t12,需要做0度及100度校准,你测试表明t12在冰水中还可以保持100 ...

沸水实验难度有些大,沸点也不是标准的100度,要是做了还真得考虑大气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