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滨江自动量程DT9217,胜利DT890C+不知道真假,DT890不知道品牌的三个表拆解

楼主(2019-05-09):
又收了几个表,前段时间的表都卖完了,能用的硬封表才卖15,也算是赔本生意了,唉,

先来个滨江表,上面是CH DT9217,自动量程,但没有电容档,稍可惜,做工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为什么和现在的表BJ标志不一样。

背面写了滨江厂,字还挺多,

开壳容易,里面肉也不少,显示排线比较少见,大芯片不错的哈,

几个集成块,

图片顺序有点错乱。背面电路板,没什么东西,

康铜丝有飞线,因为螺丝位还绕了个圈,

这是另一个胜利表的图,乱入了,唉,,

正面全部 ,东西还是很多的哈。

电池部分,还有个备用的保险,不错哈,这个表基本工作正常。

下面是胜利DT 890C+,应该是正品吧,不过也是至少十几年前的东西了,

拆开是这样了,三个集成块,

另一面,四个可调电阻,这样的设计方便调节,

芯片特写,

背面打开后其实是这样,上面一个板压着调节轮,

这几个是电阻还是什么,不常见,

下面这些图是黄的那个表的,两层板比较操蛋,懒拆了。

正面拆开是这样,单片机,这样的旋钮设计也不多见,

两层板子,还好没有上焊锡,都是螺母,

有兴趣的去查查,

这是负责显示的?

这是调节精度的可调电阻?

正面壳里,

旋钮,这样的方式也不多见,

中间夹了不少肉,

背面这样,

两层板中间用接插件,

面板,

对了, 这个拆开的时候,是有一层不锈钢屏蔽层的,
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

试了一下这个表,电压功能不准,没空弄,放着。

网友:
不错,我喜欢这种分立元件的老万用表,因为我先后买了几块表,一台胜利的用了几年后部分档位不准了,一台优利德的用了不到一年有些档位不准了,反倒是20几块钱收的一台鸿昌滨江的分立元件老万用表这么多年了还是很准,现在的表低端的估计质量都不怎么好了

网友A:
怎么会赔钱呢,挣得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会赔钱呢,挣得少而已

人工费啊,打包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工费啊,打包费啊,,,

哈哈,这么说的话,比尔盖茨打包的话,高价卖个零成本福禄克也是赔钱的

网友:
只要不是牛屎芯,质量还可以

网友:
螺丝也不错,有不少带黄铜螺母嵌入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么说的话,比尔盖茨打包的话,高价卖个零成本福禄克也是赔钱的 ...

更可怕的是,15块钱卖出去了,有咸鱼评价说:很轻,很廉价,没什么用。
特么我卖每个表都有拆机图,看也知道是什么货色了啊,还要拿到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可怕的是,15块钱卖出去了,有咸鱼评价说:很轻,很廉价,没什么用。
特么我卖每个表都有拆机图,看也 ...

哈哈 ,说明你卖的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可怕的是,15块钱卖出去了,有咸鱼评价说:很轻,很廉价,没什么用。
特么我卖每个表都有拆机图,看也 ...

下次给它弄个铁块配重

网友:
15+10元邮费,亏大了,我宁愿留着。至少净挣25以上才平衡。二手货成色也很关键。

网友:
收2个,玩玩吧,谢谢。山东